[逆变器] LLC电路疑问

楼主(2025-09-28):
半桥LLC谐振电路,分别在两路驱动加了两个NPO-560pF/50V的吸收电容,以及管子DS极加了NPO-220pF/630V的吸收电容,然后上电测试,连续三台都出现不良:有的是刚刚启动瞬间,有的是启动跑了十来秒后就挂了,都是管子击穿。没加之前都还算过得去,现在只是想优化一下电路,请问怎么会这样适得其反?

楼主:
不知这一会怎么回事,上传图片屡屡失败。

网友A:
DS极加的电容容量过大破坏谐振平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极加的电容容量过大破坏谐振平衡了吧

谢谢,不知这个电容如何计算?直接去掉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这个电容如何计算?直接去掉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我没做过谐振电源,只是有个疑问,驱动用4.7欧和二极管快速放电的原因不就是因为MOS管输入电容有点大吗?为什么还要加电容?这么加不是更不容易关闭了吗

网友C:
3535变压器 C22C23用10UF就足够了,C22C23并电阻,C31C32不用加改用ZVS双向管 。51+4.7大了20就不小了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等复工后测试一下。

网友D:
王工,解决了没?你用的谁家的MOS。

网友D:
无锡新节能的管子有问题,你换管子吧

网友E:
论仿真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会理论计算的话

网友F(2025-11-15):
这是货真价实的半桥,但亦仅止于半桥,是普通ZVS而非LLC。
C24和C25,对电源而言是串联,一个灌不满,另一个就掏不空,如果电容还没清空,管子就开通了,那就大事不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货真价实的半桥,但亦仅止于半桥,是普通ZVS而非LLC。
C24和C25,对电源而言是串联,一个灌不满,另一 ...

谢谢坛友,那么这两个电容该如何计算或者选取标准又是什么?是不是还要实际测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