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三脚电感在报警器芯片里的实际作用与用法

楼主:
, , 实际, ,
三脚电感在报警器芯片里的实际作用与用法
三脚电感有三脚的,有贴片的。

如上图,就是三脚电感,拆开上面的黑胶,就能看到里面是一根长的圈圈缠绕的细铜线,,在铜线的两端与中间,都接到了下面的三个脚上。从中间的脚分开,两边的细铜线一边长,一边短。在电路上,中间的脚标为三脚电感的第2脚,两端的脚为第1脚和第3脚。
当三脚电感通过电流时,线圈中会产生磁场,这个磁场会影响线圈自身的电流。当电流变化时,磁场也会变化,从而产生感应电动势,这就是电感的自感现象。
当短边的引脚接收到高电平信号时,那么由于电磁感应,短边电生磁。生出来的电磁线又穿边长边的电感,再电生磁,由于长边的电感量更大,线圈数更多,所以同样的电磁线,长边生出的电就更大,这就是升压的效果。
降压的话,只要把长边和短边换个位置即可,也就是输入端的电感小于输出端的电感,那就是升压,,,但如果输入端的电感大于输出端的电感,那么就是降压。
接下来说说三脚电感在声音芯片里起的作用?
三脚电感在报警器芯片里起放大音量的作用。
在报警器、加湿器等设备中,三脚电感常与蜂鸣片组合使用,通过升压驱动提升声音输出。它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输入的较低电压转换为较高的电压,为报警器的正常工作提供了足够的动力支持,确保报警声音足够响亮,从而有效地起到警示作用。
AC6H01报警器芯片用三脚电感脚位图:
侧视图     正视图    报警器电路图

三脚升压电感主要工作原理是调节电压大小。其中报警器,是由三脚升压电感搭配蜂鸣片进行工作的。
在升压电路中,最常见的电感就是工字三脚电感,工字三脚电感和普通工字电感不同,普通工字三脚电感只有一组绕线;工字三脚电感有两组绕线,分别是主级和次级。
三脚电感引脚区分方法:
1、用万用表测量:
万用表的电阻档位可以测量三脚电感的电阻值,根据三脚升压电感升压原理,三脚升压电感有一个初级,一个次级,初级匝数比较少,电阻值比较小,次级匝数比较多,电阻值比较大。初级和次级的电阻值必须满足:二个绕组叠加值>次级绕组>初级绕组(当出现为0则是有短路现象,出现电阻值无穷大,不稳定在跳则是有开路现象)。
比如现有1、2、3 三引脚,三脚升压电感只需测试三个阻值就可以得出结果:如果测试1-2脚电阻数值 40欧:测试2-3脚电阻数值:442欧;测试1-3脚电阻数值:570欧。那就是1-2脚是初级,2-3脚就是次级,最大的电阻值是二个绕组叠加的电阻值。2脚就是中间脚。
2、用LCR电桥区分:
LCR主要是测试电感、电容和电阻相关参数的一种综合测试仪。用LCR测试三脚升压电感选用电感测试档位,用LCR电桥三个引脚用二组二组的测试,如测试1-2脚电感值为2.6mH ;测试2-3脚电感值为68mH;测试1-3脚电感值为75mH;那就是1-2脚是初级线圈,2-3脚是次级线圈,二个绕组叠加的电感值是最大的电感值。2脚就是中间引脚。
AC6H01报警器芯片专用三极管资料:
三极管全称是“晶体三极管”,也被称作“晶体管”,是一种具有放大功能的半导体器件。
典型的三极管由三层半导体材料,有助于连接到外部电路并承载电流的端子组成。施加到晶体管的任何一对端子的电压或电流控制通过另一对端子的电流。
三极管分哪三极?
基极:用于激活晶体管。(名字的来源,最早的点接触晶体管有两个点接触放置在基材上,而这种基材形成了底座连接。)
集电极:三极管的正极。(因为收集电荷载体)
发射极:三极管的负极。(因为发射电荷载流子)
三极管有两种类型:NPN型(N型如8050)、PNP型(P型如8550)。
PNP是一种BJT,其中一种n型材料被引入或放置在两种p型材料之间。在这样的配置中,设备将控制电流的流动。PNP晶体管由2个串联的晶体二极管组成。二极管的右侧和左侧分别称为集电极-基极二极管和发射极-基极二极管。
NPN中有一种 p 型材料存在于两种 n 型材料之间。NPN晶体管基本上用于将弱信号放大为强信号。在 NPN 晶体管中,电子从发射极区移动到集电极区,从而在晶体管中形成电流。这种晶体管在电路中被广泛使用。
三极管封装脚位图:

三脚电感在报警器芯片里放大音量的具体电路图

如上图:由芯片上的声音输出端,通过1K电阻,接到三极管基极脚,再通过集电极脚接到三脚电感的第3脚,同时接到蜂鸣片。三脚电感的另外二个脚,长的2脚接到电源正极,1脚直接接到蜂鸣片。这样就能提升音量,,可以与不接三脚电感的音量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