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通过PID调参实现机器人电机同步的常用方法

楼主(2025-09-28):
机器人电机同步的核心其实是让两个或多个电机在存在负载和摩擦等差异的情况下,保持相同的转速或位置,通常是采用主从控制结构,即:
主电机:运行在标准的速度或位置模式,负责设定系统的工作节奏。
从电机:运行在同步模式,其目标值不是固定的速度/位置,而是主电机的实际速度/位置;从电机的PID控制器核心任务是消除主从电机之间的同步误差。
针对这种主从控制结构的PID调参,主要有哪些方法呢?带大家简单认识和了解一下。
1、经典手动调参法(Ziegler-Nichols 及其变种)
这是最基础、最常用的方法,适用于大多数场景;调参顺序非常关键,通常遵循 “先内环后外环,先比例后积分最后微分” 的原则。
主要步骤如下:
(1)单独整定每个电机的PID参数
目的:
确保每个电机自身是一个稳定、响应快速的系统。如果单个电机都震荡或不稳定,同步无从谈起。
方法:
初始化:将PID参数(Kp, Ki, Kd)全部设为0。
调P(比例):逐渐增大 Kp,直到电机开始出现持续、小幅度的震荡。此时记下这个 Kp 值,称为 临界增益 Ku,并测量震荡周期 Tu。
调D(微分):如果需要系统更稳定、超调更小,可以加入 Kd。一般从 Kd = Ku * Tu / 8 开始微调。微分作用有助于抑制过冲和震荡。
调I(积分):逐渐增大 Ki,直到系统的稳态误差(静差)在可接受的时间内被消除。注意,Ki过大会引入积分饱和,导致系统响应变慢和震荡。
(2)整定同步(从)控制器的PID参数
在单个电机稳定的基础上,现在将以主电机的实际值作为从电机的目标值,构成同步闭环。
同步环通常也是一个PID控制器,但它调节的是两个电机之间的误差。
方法:
从零开始:将同步环的PID参数也设为零。
先调同步环的P:逐渐增大同步环的 Kp,观察两个电机的同步误差。目标是让从电机能快速跟上主电机的变化,但不要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同步环的过冲会直接表现为两个电机的“拉扯”。
再调同步环的I:如果两个电机在稳定运行时存在固定的同步误差(例如,主从之间总是差几个编码器脉冲),则需要加入积分 I 来消除这个静差。
最后调同步环的D(谨慎使用):如果系统在加减速时,从电机跟随有延迟或过冲,可以尝试加入微分 D 来改善。但在高阶系统中,微分容易引入高频噪声,需谨慎。
2、模型辨识与自动整定法
对于要求高精度、高动态性能或者系统复杂的场合,手动调参可能不够高效和精确,这时可以采用更系统的方法。
原理:
通过给电机施加特定的测试信号(如阶跃、正弦扫频信号),测量其响应,从而建立一个描述电机+负载动态特性的数学模型(传递函数)。
过程:
系统辨识:使用工具(如MATLAB的SystemIdentification Toolbox)获取电机的数学模型。
控制器设计:基于这个数学模型,使用控制理论(如频域法、极点配置、LQR等)计算出最优的PID参数,使得系统的某些性能指标(如相位裕度、积分平方误差ISE)最优。
自动整定:一些高级的伺服驱动器内置了此功能,只需一键,驱动器会自动完成激励、测量和计算过程。
3、软件辅助与数据驱动法
这是现代机器人开发中越来越流行的方法,结合了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直观的数据可视化。
原理:
在调参过程中,通过上位机软件(如MATLAB/Simulink, ROS的rqt_plot, 或驱动器厂商的软件)实时绘制并记录关键数据。
关键数据:
主/从电机的目标速度/位置;
主/从电机的实际速度/位置;
同步误差(主实际值 - 从实际值);
PID控制器的输出(即电机扭矩)。
方法:
在软件中修改PID参数,并实时观察系统响应曲线的变化。
通过分析波形图,可以非常直观地判断问题所在:
响应慢 -> 增大 P;
震荡大 -> 减小 P 或增大 D;
稳态误差 -> 增大 I;
高频抖动 -> 检查噪声,可能需要降低 D 或加入滤波器。
最后归纳一下PID调参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1)安全第一:在调参前,确保机器人机械结构牢固,并设置扭矩和位置极限,防止参数不当导致电机“发疯”而损坏设备或伤人。
(2)分层调试:严格遵守 “单电机 -> 双电机同步” 的步骤。不要一开始就整定同步环。
(3)理解负载:空载和带载下的最优PID参数可能差异巨大。最终的调参必须在实际负载下进行。
(4)利用前馈:对于同步控制,前馈控制是极其有效的补充手段。在已知主电机有加减速需求时,可以直接将加速度信号乘以一个惯性系数(加速度前馈)给到从电机,这能让从电机“提前”发力,极大地减小同步误差。PID解决的是“偏差发生后的纠正”,而前馈是“防止偏差发生”。
(5)滤波器的重要性:编码器反馈和微分环节都可能引入高频噪声。合理使用低通滤波器可以平滑信号,让系统更稳定,允许使用更高的PID增益。
(6)记录每次更改:每次调整参数后,记录下参数值和对应的响应曲线/效果,以便回溯和分析。
对于初学者和大多数应用,建议从经典手动法开始,并强烈结合软件辅助法进行可视化调试。先确保单个电机性能良好,再耐心地、一步一步地调整同步环的参数,最后肯定就能实现比较出色的电机同步效果。

网友A:
单个电机具备良好的动态响应特性

网友B:
通过曲线拟合简化控制逻辑,实验表明该方法可有效降低不同速度下的左右电机速度差

网友C:
必须完成单电机稳定后才进行同步环整定,避免耦合干扰

网友D:
需结合控制架构设计与参数优化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结合控制架构设计与参数优化策略

是的,结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完成单电机稳定后才进行同步环整定,避免耦合干扰

耦合干扰一般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曲线拟合简化控制逻辑,实验表明该方法可有效降低不同速度下的左右电机速度差 ...

一般用什么曲线拟合比较多?线性曲线还是其他的?

网友E:
通过 PID 控制器调节其速度,使其跟踪主电机的速度,或者直接跟踪一个 共同的目标速度。

网友F:
通过左右轮速度差控制转向

网友G:
PID 控制是一种 经典闭环控制算法,用于根据 偏差(目标值 - 实际值) 来动态调整输出(如 PWM 占空比、转速指令),使系统尽可能稳定在设定值。

网友H: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让两个电机在相同时间内转过相同的圈数/角度。它对于需要精确行走距离或精确转向的场景非常重要。

网友I:
设置积分限幅或采用条件积分,防止长时间累积导致的积分饱和。

网友J:
遵循“先P后D最后I”原则,观察阶跃响应曲线调整参数。例如:响应滞后则提高Kp;超调过大则增加Kd;残留静差则引入Ki。

网友K:
PID控制器根据这个误差,动态地调整输出给电机的PWM值,从而消除误差,让实际转速无限逼近期望转速。

网友L:
这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调参思路。特别是软件辅助与数据驱动法,感觉可以大大减少调试时间。

网友I:
通过编码器实时测量电机的实际转速,然后与我们的“期望转速”进行比较,得出一个“误差”。

网友M:
为每个电机都配置一个独立的速度闭环PID控制器。

网友N:
应该以相同的速度转动。但现实中,由于制造公差、摩擦力不同、负载不均等原因,两个电机的转速总会存在差异。这会导致机器人无法走直线,或者机械臂运动不协调。

网友O:
严格遵循“先单电机稳定,后双电机同步”的步骤。
单电机调试时,确保其在不同负载下均能稳定运行,避免同步调试时因单电机问题导致整体失败。

网友P:
在 双轮差速驱动的小车 中,左右电机理论上应 保持相同速度以直行,通过 左右轮速度差来控制转向。

网友Q:
在PID基础上叠加前馈项,将主电机的加速度信号经惯性补偿系数预处理后输入从电机。

网友R:
在已知主电机有加减速需求时,将加速度信号乘以惯性系数(加速度前馈)给从电机,使其“提前”发力,减小同步误差。

网友S:
通过PID调参实现机器人电机同步的核心是基于速度-占空比曲线拟合预设值,结合PID参数动态调整,以消除左右电机速度差异。

网友T:
P (比例):误差越大,调整力度越大。像个急性子,反应快但容易过冲。
I (积分):把过去的误差累加起来。如果一直存在一个小的静态误差(比如电机总是比目标慢一点点),I会不断累积,直到产生足够大的调整量消除这个误差。像个有记性的人,能消除稳态误差,但容易积分饱和。
D (微分):预测未来的误差趋势。如果误差正在快速变大,D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反向调整来“刹车”,抑制过冲和振荡。像个谨慎的人,能让系统更稳定。

网友P:
空载和带载下的最优PID参数可能差异巨大,最终调参必须在实际负载下进行。

网友U:
利用伺服驱动器内置的自整定功能或外部仪器施加激励信号(如正弦扫频),自动识别系统频域特性并生成最优PID参数。

网友V:
将从电机的目标值设为主电机的实际位置/速度,形成主从同步闭环。

网友W:
采用Ziegler-Nichols临界比例法或试凑法单独整定各电机的PID参数,重点关注比例项以提升响应速度,微分项抑制超调,积分项消除静差。

网友X:
通过对比主电机指令与从电机实际响应的相位差,定量评估同步性能,指导参数迭代。

网友Y:
首选速度双闭环PID策略,因为它简单有效。调参过程要耐心、细致,遵循“先P后I再加D”的顺序,并将机器人架起进行调试。

网友Z:
空载与满载下的PID参数差异较大,最终需在实际工作负载下测试

网友AA:
两轮同速运行维持直行或平衡

网友Z:
调参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

网友AB:
常用方法:先分别调单电机 PID 至稳定,再引入交叉耦合控制,通过两电机速度差动态修正参数,或用主从控制让从机跟踪主机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