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1电流计算对不对?怎么推导不出来I1的表达式是图中那样

楼主(2025-09-28):
I1电流计算对不对?怎么推导不出来I1的表达式是图中那样

Vfb=VREF?还是有条件的。
反馈端的电压已经反映了VDAC的调整结果。
基本的欧姆定律,电阻两端的电压除以电阻就是流过电阻的电流。

网友A:
对的,这是稳态时的状态,暂态时,反馈端的电压不接近于内部的基准电压。

网友B:
正常反馈时:
I1=I2+I3 = REF/Rd1 + (REF-VDAC)/Rd2;
Vout = I1*Rup + REF = (Rup/Rd1 + 1)*REF + (REF-VDAC)*Rup/RD2;
       = 20.28 + (1.22-VDAC)*15.625;
这也是我常用的简易数控电源方案,当VDAC=2.518~0时,输出电压0~39.34V。如果DAC使用2.5V基准,则最低输出电压0.28V。

网友C:
你这电路复杂了,直接把Rd1删掉就行了

网友C:
这种电路当然要用叠加法啦

网友C:
因为在这个电路正常工作的状态下,FB处的电压恒等于1.22V,也就是说用Vdac来控制Vout,这就是数控电源的电压反馈回路,还可以把电流反馈也做上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数控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在这个电路正常工作的状态下,FB处的电压恒等于1.22V,也就是说用Vdac来控制Vout,这就是数控电源的电压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