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华大电子 单片机 消费类IC CIU32F003

楼主(2025-09-28):
, , , ,

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
 多达 24KB Flash,3KB SRAM
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Sleep、Stop、Deepstop 多种低功耗模式
 电源监测:支持 BOR
 时钟源
– 内部高速时钟:48MHz,全温度变化小
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外部时钟输入
 多达 18 个 I/O
– 所有 I/O 均可作为外部中断
– 驱动电流可达 20mA
 定时器
– 1 个 16-bit 高级定时器,可输出 4 路
PWM 或 3 路互补 PWM,支持硬件
死区插入和断路输入
– 1 个 16-bit 通用定时器,可输出 4 路
PWM 或捕获 2 路输入信号,支持霍尔
传感器
– 1 个 16-bit 低功耗定时器,支持
Deepstop 和 Stop 唤醒
– 1 个 24-bit SysTick
– 1 个独立看门狗:IWDG
 IRTIM 支持定时器和 UART 互联用于红
外控制
 通信接口
– 1 个 SPI,主模式最高速率 24Mbps,从
模式最高速率 16Mbps
– 2 个 UART
– 1 个 I2C,支持 Slave 模式,1Mbps Fm+
 12 位 1 Msps 高精度 SAR ADC,可测量高
输出阻抗信号
– 8 个外部通道
– 1 个内部通道,采集 BGR 基准电压,可
校准 VDDA参考电压
 2 个低功耗比较器,可运行在 Deepstop 或
Stop 模式
 硬件 CRC-16/32 模块
 96-bit unique ID
 支持 SWD 调试
 工作条件:1.8V~5.5V,-40°C~85 °C
 封装形式:TSSOP20、QFN20、SOP16、
SOP8

网友A:
CIU32F003的时钟源配置很灵活,内部高速时钟和低功耗低速时钟的组合可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B:
对于大多数消费类应用来说绰绰有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多数消费类应用来说绰绰有余。

想知道deepsleep这种低功耗模式下还存在哪些资源。

网友D:
48MHz的Cortex-M0+ CPU和单周期乘法指令,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E(2025-11-07):
48MHz的Cortex-M0+ CPU对于大多数消费类应用来说绰绰有余,而且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效率会更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8MHz的Cortex-M0+ CPU和单周期乘法指令,性能应该不错

应该不咋地吧,不过做些简单应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