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跨时钟异步处理(从快到慢)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25-09-28):
以下是从快速时钟到慢速时钟的单比特信号跨时钟代码,带握手反馈。大家想参考的话拿去。本来想搞成代码块的,但是没200字不能发,代码块不算字数,所以就没用代码块,直接贴了,见谅。

reg                a_latch;

reg                b_latch;

reg                b_latch_2r;

wire               b;

reg                b_feedback_latch;

reg                c_latch;

reg                c_latch_r;

wire               busy;

//------------------------------------------------

always @(posege clk1 or negedge rst1_n)

begin

if (!rst1_n)

    a_latch <= 1’b0;

else if (a)

    a_latch <= 1’b1;   //先在clk1域把a变成电平

else if (c_latch_r)   //当目的时钟域反馈称脉冲b已产生,本电平会归0

    a_latch <= 1’b0;

end

always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st2_n)

begin

if (!rst2_n)

begin

    b_latch     <= 1’b0;

    b_latch_r   <= 1’b0;

    b_latch_2r <= 1’b0;

end

else

begin

    b_latch     <= a_latch;    //跨时钟第一拍,容易产生亚稳态

    b_latch_r  <= b_latch;    //跨时钟第二拍,几乎没有亚稳态

    b_latch_2r <= b_latch_r; //为了转换为脉冲而打拍

end

end

  35. assign b = b_latch_r & (~b_latch_2r);  //抓取b_latch_r的上升脉冲

always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st2_n)

begin

if (!rst2_n)

    b_feedback_latch <= 1’b0;

else if (b)

    b_feedback_latch <= 1’b1; //反馈信号,当b起来以后它也Latch住

else if (~b_latch_r)  //“~”和“!”对于单比特是可以混用的

    b_feedback_latch <= 1’b0;  //当源时钟的电平已归0后,反馈电平也归0

end

always @(posege clk1 or negedge rst1_n)

begin

if (!rst1_n)

begin

    c_latch   <= 1’b0;

    c_latch_r <= 1’b0;

end

else

begin

    c_latch   <= b_feedback_latch; //跨时钟第一拍,容易产生亚稳态

    c_latch_r <= c_latch;           //跨时钟第二拍,几乎没有亚稳态

end

end

  58. assign busy = a_latch | c_latch_r; //产生忙信号阻止新的握手请求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B: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赞一个

网友C: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赞一个

网友D: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E: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F:
赞一个

网友G: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楼主:
当快时钟域信号脉冲宽度小于慢时钟周期时,直接采样可能导致信号丢失或亚稳态。

赞一个

楼主:
快时钟域检测到有效信号后保持高电平,慢时钟域确认采样后反馈释放信号‌

赞一个

楼主:
对跨时钟域信号至少使用两级触发器同步,降低亚稳态风险‌

赞一个

楼主:
在异步FIFO等场景中,使用格雷码转换地址指针可避免多位同时变化导致的亚稳态‌

赞一个

楼主:
需确保慢时钟采样时满足触发器的时序要求‌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