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的边沿检测

楼主(2025-09-28):
边沿检测的波形示意图

Verilog 设计过程边沿检测主要是使用寄存器对信号寄存然后根据2个时刻的值进行判断

RTL试图
经过综合后的电路图如上图所示,可以根据上升,或者下降沿的信号变化来进行判断。

网友A: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B:
赞一个

网友C: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赞一个

网友D:
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赞一个

网友E: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

网友F:
赞一个

网友G: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开发板也不错

赞一个

楼主:
对于跨时钟域信号,必须通过两级触发器(打两拍)消除亚稳态风险,首拍用于同步,次拍用于边沿判断

赞一个

楼主:
基准时钟频率需至少为被检测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否则可能漏检快速变化的边沿

赞一个

楼主:
若输入信号频率可能高于系统时钟,需采用异步边沿检测

赞一个

楼主:
针对按键等易抖动的信号,需结合消抖电路(如延时滤波)后再进行边沿检测

赞一个

楼主:
需验证信号在时钟沿附近跳变时的行为,尤其是建立/保持时间违例场景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