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的电池备份功能实现

楼主:
电池备份(VBAT)功能的实现方法,一般是使用MCU 自带的VBAT 引脚,通过在该引脚连接钮扣电池,当
系统电源因故掉电时,保持MCU 内部备份寄存器内容和RTC 时间信息不会丢失。
本文档介绍了如何基于CW32 系列MCU,通过增加简单的外部电路配合软件实现VBAT 功能,在系统电源掉
电后仍能保持RTC 时钟正常计时,以及如何降低系统功耗,从而延长后备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A(2025-10-09):
电池备份(VBAT)功能的实现方法,一般是使用MCU 自带的VBAT 引脚,通过在该引脚连接钮扣电池,当
系统电源因故掉电时,保持MCU 内部备份寄存器内容和RTC 时间信息不会丢失

网友B:
系统电源掉电后仍能保持RTC 时钟正常计时,以及如何降低系统功耗,从而延长后备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备份(VBAT)功能的实现方法,一般是使用MCU 自带的VBAT 引脚,通过在该引脚连接钮扣电池,当
系统电源 ...

其实电池备份还是很有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电源掉电后仍能保持RTC 时钟正常计时,以及如何降低系统功耗,从而延长后备电池的使用寿命 ...

RTC对于时实记录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C:
一般是使用MCU 自带的VBAT 引脚,通过在该引脚连接钮扣电池

网友D:
我在使用CW32系列MCU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需求

网友E:
CW32系列MCU的VBAT实现方法听起来很高效,特别是在功耗控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