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芯源的片上存储器

楼主:
片上FLASH 闪存由两部分物理区域组成:主FLASH 存储器和启动程序存储器。
●● 主 FLASH 存储器,共 64KB,地址空间为 0x0000 0000 - 0x0000 FFFF。该区域主要用于存放应用程序代码和
用户数据,用户可编程。
●● 启动程序存储器,共 2.5KB,地址空间为 0x0010 0000 - 0x0010 09FF。该区域主要用于存储 BootLoader 启
动程序,在芯片出厂时已编程,用户不可更改。
FLASH 控制器实现对FLASH 的各种操作(擦除、写、读取),内部的预取缓存机制可加速CPU 代码执行速度。
FLASH 支持以字节(8bit)、半字(16bit) 或全字(32bit)3 种位宽进行访问,访问的最高频率为24MHz,如果系统
配置的HCLK 时钟频率高于24MHz,则必须通过FLASH 控制寄存器FLASH_CR2 的WAIT 位域配置合理的响应等
待时间,才能保证FLASH 被正确访问。

网友A(2025-10-09):
片上FLASH 闪存由两部分物理区域组成:主FLASH 存储器和启动程序存储器。

网友B:
动程序存储器,共 2.5KB,地址空间为 0x0010 0000 - 0x0010 09FF。该区域主要用于存储 BootLoader 启
动程序,在芯片出厂时已编程,用户不可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程序存储器,共 2.5KB,地址空间为 0x0010 0000 - 0x0010 09FF。该区域主要用于存储 BootLoader 启
动程 ...

存储 BootLoader 启动程序对于设计上很有必要的

网友C:
有没有把FLASH当成NVRAM的程序?CW32的FLASH很大,而且还是512BYTE一擦除,不做NVRAM真可惜。

网友D:
FLASH 控制器实现对FLASH 的各种操作(擦除、写、读取),内部的预取缓存机制可加速CPU 代码执行速度。

网友E:
FLASH 闪存由两部分物理区域组成:主FLASH 存储器和启动程序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