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哪家的MCU,什么型号

楼主(2025-09-28):
各位,请问图片中的MCU是哪家的,具体是什么型号,谢谢。

tyw
加糊涂

网友A:
能看出是雅特力,图片太模糊看不出型号

网友B:
楼上好眼力,是雅特力的,我手边就有雅特力的MCU;
楼主拍的照片太模糊了,聚焦一下再拍,然后这个是多少个引脚的?目测应该是100pin的。
如果发来的不是本人拍的,只能这么模糊的,那就只能去雅特力官网 https://www.arterytek.com/cn/index.jsp 找找看了。

楼主:
是雅特力的,大家觉得雅特力的MCU怎么样,我手上有一用雅特力MCU做的产品,发现MCU不工作,产线上反馈好几例了。

网友C:
雅特力目前是全网同系列最便宜的,我有项目上用1M FLASH的F403,8元左右。至于性能,还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