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11种常见的电路设计模块

楼主(2025-09-30):
1、双路232通信电路
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3、单路232通信电路
三线方式,与上面的三级管搭的完全等效。

5、SP706S复位电路
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美信的贵很多),R4为调试用,调试完后焊接好R4。

7、LCM12864液晶模块(ST7920)
本电路是常见的12864电路,价格便宜,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带背光控制功能。

9、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
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11、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
比较完善,可以应用在常规的ARM芯片下,具有有自动下载功能,可以用JLINK或ULINK.

网友A:
双路232通信电路

网友B:
内部 RC 振荡器:单片机自带的低成本时钟源(精度一般)
外部晶振:如 8MHz、11.0592MHz、12MHz、16MHz,提高定时精度
RTC 实时时钟模块:如 DS1302、DS3231,带电池可掉电计时

网友C:
利用三极管搭建的串口通信电路,具有电路简单、成本低廉的优点。

网友D:
LDO 稳压器:如 AMS1117-3.3、MIC5205,用于降压稳压。
DC-DC 降压模块:如 LM2596、XL4015,效率高,适合大电流场景。
USB 供电:直接 5V 供电,通过稳压芯片转 3.3V。
电池供电:如 3.7V 锂电池 + 升压/降压电路。

网友E:
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

网友F:
复位电路 在系统上电时或程序跑飞时,让单片机恢复到初始状态,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G:
数字传感器:如 DHT11/DHT22(温湿度)、HC-SR04(超声波测距)
模拟传感器:如光敏电阻、热敏电阻,需 ADC 采样

网友H:
蓝牙 / WiFi 模块:如 HC-05(蓝牙)、ESP8266/ESP32(WiFi),通常也使用串口通信。

网友I:
双路232通信        实现双路串口通信

网友J:
单路232通信电路:与三极管串口通信类似,但采用三线方式连接,功能上与三极管搭建的电路完全等效。

网友K:
复位电路、JTAG接口,用于系统初始化和调试

网友L:
L298N:驱动直流电机或步进电机,支持正反转和调速
TB6612:体积小、效率高,适合小型直流电机
ULN2003 / ULN2803:驱动继电器、蜂鸣器、步进电机(如 28BYJ-48)

网友M:
DS1302时钟模块 实时时钟功能

网友A:
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N:
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芯片实现,适用于需要双路串行通信的场合。

网友O:
常见的12864液晶模块,价格便宜且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同时带有背光控制功能。

网友P:
电源电路为整个单片机系统提供稳定、纯净的电能。这是所有电路的基础。

网友Q:
RS485电路支持远距离多点通信,带保护功能

网友R:
利用PL2303HX芯片将USB接口转换为RS-232串口,便于单片机与PC通信

楼主:
USB转232 实现USB与串口的转换

网友:
USB 转 TTL 模块:如 CH340、CP2102、PL2303,用于单片机串口与电脑通信。
MAX232 / MAX485:用于 RS232 或 RS485 电平转换,长距离通信。

网友O:
DS1302时钟、蜂鸣器,用于扩展系统功能

网友P:
SP706S复位电路 提供复位和看门狗功能

网友S:
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网友T:
SD卡模块电路

网友Q:
单片机的 I/O 口驱动能力很弱 ,无法直接驱动大功率设备 。该模块作为“功率开关”,实现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U:
采用PL2303HX芯片实现USB到232的转换,价格便宜且稳定性良好。该电路适用于需要将USB接口转换为串行通信接口的场合。

网友V:
AMS1117、LM2596,为系统提供稳定电源

网友W:
三极管串口通信电路 低成本、结构简单的串口通信方案,适合低波特率场景

网友X:
LED 数码管:7 段或多位数码管,用于显示数字
LCD1602 / LCD2004:字符型液晶,通过并行或 I2C 接口
TFT LCD 屏:彩色触摸屏,常用 SPI/I2C/RGB 接口,如 ST7735、ILI9341
OLED 显示屏:小尺寸、省电,如 SSD1306 驱动

网友Y:
单片机硬件设计主要是各功能模块的外设设计,因为MCU本身设计比较简单。

网友Z:
单片机系统常用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像存储,CAN等都还没有讲

网友AA:
带有保护功能的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电路,适用于远距离通信场合。

网友AB:
双路232通信就是让单片机同时使用两个串口进行通信,就像两个人同时打电话。

网友AC:
复位电路和JTAG接口是单片机系统初始化和调试的关键部分,确保系统稳定和方便调试。

网友AD:
DS1302模块提供精确的实时时钟功能,适合单片机项目需要记录时间或定时控制的场合。

网友AE:
PL2303HX芯片能将USB转成串口,方便单片机与电脑聊天。

网友AF(2025-10-31):
没错,除了前面提到的,单片机系统还有存储、CAN等更多组成部分和功能等着你去探索学习。

网友AG:
单片机11种常见的电路设计模块

网友AH:
双路232通信就是两个独立的串口,各自独立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AI:
RS485电路长距离传输稳定,多设备互联安全防护。

网友AJ:
这PL2303HX芯片就像USB与串口之间的翻译官,让单片机和电脑能顺畅沟通。

网友AK:
了解单片机基础后,可着手学习11个常见模块,如I/O口、定时器、计数器、ADC、DAC等,它们构成核心电路。

网友AL:
DS1302时钟和蜂鸣器可以增强单片机的计时和告警功能。

网友AM:
PL2303HX芯片扮演USB和串口间的桥梁,确保单片机与电脑无障碍交流。

网友AN:
了解11种单片机电路设计模块,包括I/O扩展、显示、通信、传感器接口等,便于选择适合的方案。

网友AO:
单片机设计复杂在于外围电路和模块设计,MCU内部简单方便用户扩展。

网友AP:
类似三极管串口,三线通信实现功能等效。

网友AQ:
复位电路负责让单片机从头开始,而JTAG接口便于我们像修电脑一样检查和调试单片机。

网友AR:
用三极管构建串口电路,既方便又经济。

网友AS:
MAX202或MAX232用于双串口通信,适合多个设备同时传输数据。

网友AT:
嗯,对了,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像存储器、CAN通信等也是单片机系统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网友AU:
这种电路设计复杂,适合远距离传输,确保通信稳定和安全。

网友AV:
电源电路稳定,单片机才能顺畅工作。

网友AW:
确实,存储器和CAN通信是单片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存储器用于数据存储,而CAN通信负责设备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X:
PL2303HX芯片像是USB和串口之间的翻译官,方便单片机和电脑顺畅对话。

网友AY:
这些模块如I/O扩展、显示和通信,能帮助新手根据需求挑选合适的设计方案,提高电路设计的灵活性。

网友AZ:
模块选择让新手能更灵活地根据实际需求设计电路。

网友BA:
电源稳当,单片机才好使,别让电压忽高忽低,给它个稳稳的供应。

网友BB:
三极管制作串口电路简单又省钱,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BC(2025-12-24):
是的,除了这些,单片机系统还涉及存储、CAN通信等,这些内容我们还未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