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地址对齐的核心思想

楼主(2025-09-29):
  1. 7.1属性声明:aligned

  2. GNU C通过 __atttribute__来声明 aligned和 packed属性,指定一个变量或类型的对齐方式。这两个属性用来告诉编译器:在给变量分配存储空间时,要按指定的地址对齐方式给变量分配地址。如果你想定义一个变量,在内存中以8字节地址对齐,就可以这样定义。

  3. inta__attribute__((aligned(8));

  4. 通过 aligned属性,我们可以直接显式指定变量 a在内存中的地址对齐方式。aligned有一个参数,表示要按几字节对齐,使用时要注意地址对齐的字节数必须是2的幂次方,否则编译就会出错。

  5. 什么是数据对齐

  6. 一般情况下,当我们定义一个变量,编译器会按照默认的地址对齐方式,来给该变量分配一个存储空间地址。如果该变量是一个 int型数据,那么编译器就会按4字节或4字节的整数倍对齐;如果该变量是一个 short型数据,那么编译器就会按2字节或2字节的整数倍边界对齐;如果是一个 char类型的变量,那么编译器就会按照1字节对齐。

  7. inta=1;

  8. intb=2;

  9. charc1=3;

  10. charc2=4;

  11. intmain(void)

  12. {

  13. printf("a: %p\n",&a);

  14. printf("b: %p\n",&b);

  15. printf("c1:%p\n",&c1);

  16. printf("c2:%p\n",&c2);

  17. return0;

  18. }

  19. 在上面的程序中,我们分别定义2个 int型变量,2个 char型变量,然后分别打印它们的地址,运行结果如下。

  20. a:00402000b:00402004c1:00402008c2:004这个地址不是4字节对齐的。编译器空出3个字节单元,直接从 0x0040200C这个地址上给变量 c2分配存储空间。

  21. 为什么要数据对齐?

  22. 通过 aligned这个属性声明,我们虽然可以显式指定变量的地址对齐方式,但是也会因边界对齐造成一定的内存空洞,浪费一定的内存空间。比如在上面这个程序中,0x00402009~0x0040200b这三个地址空间的存储单元就没有被使用。

  23. 既然地址对齐会造成一定的内存空洞,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按照这种对齐方式去存储数据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对齐设置可以简化 CPU和内存 RAM之间的接口和硬件设计。比如一个32位的计算机系统,CPU读取内存时,硬件设计上可能只支持4字节或4字节倍数对齐的地址访问,CPU每次往内存 RAM读写数据时,一个周期可以读写4个字节。如果我们把一个数据放在4字节对齐的地址上,那么CPU一次就可以把数据读写完毕;如果我们把一个 int型数据放在一个非4字节对齐的地址上,那 CPU就要分2次才能把这个4字节大小的数据读写完毕。

  24. 为了配合计算机的硬件设计,编译器在编译程序时,对于一些基本数据类型,比如 int、char、short、float等,会按照其数据类型的大小进行地址对齐,按照这种地址对齐方式分配的存储地址,CPU一次就可以读写完毕。虽然边界对齐会造成一些内存空洞,浪费一些内存单元,但是在硬件上的设计却大大简化了。这也是编译器给我们定义的变量分配地址时,不同类型变量按不同字节数地址对齐的原因。

  25. 除了 int、char、short、float这些基本类型数据,对于一些复合类型数据,也要满足地址对齐要求。

7.2结构体的对齐

结构体作为一种复合数据类型,编译器在给一个结构体变量分配存储空间时,不仅要考虑结构体内各个基本成员的地址对齐,还要考虑结构体整体的对齐。为了结构体内的成员地址对齐,编译器可能会在结构体内填充一些空间;为了结构体整体对齐,编译器可能会在结构体的末尾填充一些空间。

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个结构体,结构体内定义 int、char和 short三种成员,并打印结构体的大小和各个成员的地址。

structdata{

chara;

intb;

shortc;

}

intmain(void)

{

structdatas;

printf("size:%d\n",sizeof(s));

printf("a:%p\n",&s.a);

printf("b:%p\n",&s.b);

printf("c:%p\n",&s.c);

}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size: 12

&s.a: 0028FF30

&s.b: 0028FF34

&s.c: 0028FF38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结构体的成员 b需要4字节对齐,编译器在给成员 a分配完空间后,接着会空出3个字节,在满足4字节对齐的 0x0028FF34地址处才给成员 b分配存储空间。接着是 short类型的成员 c占据2字节的存储空间。三个结构体成员一共占据4+4+2=10字节的存储空间,根据结构体的对齐规则,结构体的整体对齐要向结构体所有成员中最大对齐字节数或其整数倍对齐,或者说结构体的整体长度要为其最大成员字节数的整数倍,如果不是整数倍要补齐。因为结构体最大成员 int为4个字节,或者说按4字节的整数倍对齐,所以结构体的长度要为4的整数倍,要在结构体的末尾补充2个字节,所以最后结构体的 size为12个字节。

结构体成员中,不同的排放顺序,可能也会导致结构体的整体长度不一样,我们修改一下上面的程序。

structdata{

chara;

shortb;

intc;

};

intmain(void)

{

structdatas;

printf("size: %d\n",sizeof(s));

printf("&s.a: %p\n",&s.a);

printf("&s.b: %p\n",&s.b);

printf("&s.c: %p\n",&s.c);

}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size:8

&s.a:0028FF30

&s.b:0028FF32

&s.c:0028FF34

我们调整了一些成员顺序,你会发现,char型变量 a和 short型变量b,分配在了结构体的前4个字节存储空间中,而且都满足各自的地址对齐,整个结构体大小是8字节,只造成一个字节的内存空洞。我们继续修改程序,让 short型的变量 b按4字节对齐:

structdata{

chara;

shortb__attribute__((aligned(4)));

intc;

};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size:12

&s.a:0028FF30

&s.b:0028FF34

&s.c:0028FF38

你会发现,结构体的大小又重新变为12个字节。这是因为,我们显式指定 short变量以4字节地址对齐,导致变量 a的后面填充了3个字节空间。int型变量 c也要4字节对齐,所以变量 b的后面也填充了2个字节,导致整个结构体的大小为12字节。

我们不仅可以显式指定结构体内某个成员的地址对齐,也可以指定整个结构体的对齐方式。

structdata{

chara;

shortb;

intc;

}__attribute__((aligned(16)));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size:16

&s.a:0028FF30

&s.b:0028FF32

&s.c:0028FF34

在这个结构体中,各个成员一共占8个字节。通过前面学习我们知道,整个结构体的对齐只要是最大成员对齐字节数的整数倍即可。所以这个结构体整体就以8字节对齐,结构体的整体长度为8字节。但是我们在这里,显式指定结构体整体以16字节对齐,所以编译器就会在这个结构体的末尾填充8个字节以满足16字节对齐的要求,导致结构体的总长度变为16字节。

7.3思考:编译器一定会按照我们指定的大小对齐吗?

通过 aligned属性,我们可以显式指定一个变量的对齐方式,那么,编译器就一定会按照我们指定的大小对齐吗?非也!

我们通过这个属性声明,其实只是建议编译器按照这种大小地址对齐,但不能超过编译器允许的最大值。一个编译器,对每个基本数据类型,都有默认的最大边界对齐字节数。如果你超过了,不好意思,我不奉陪,编译器只能按照它规定的最大对齐来给你的变量分配地址。

charc1=3;

charc2__attribute__((aligned(16)))=4;

intmain(void)

{

printf("c1:%p\n",&c1);

printf("c2:%p\n",&c2);

return0;

}

在这个程序中,我们指定 char型的变量 c2以16字节对齐,然后运行结果为:

c1:00402000c2:00402010

我们可以看到,编译器给 c2分配的地址就是16字节地址对齐的,如果我们继续修改 c2变量按32字节对齐,你会发现程序的运行结果不再会有变化,编译器还会分配一个16字节对齐的地址,因为已经超过编译器允许的最大值了。

7.4属性声明:packed

aligned属性一般用来增大变量的地址对齐,元素之间因为地址对齐会造成一定的内存空洞。而 packed属性则与之相反,用来减少地址对齐,用来指定变量或类型使用最可能小的地址对齐方式。

structdata{

chara;

shortb__attribute__((packed));

intc__attribute__((packed));

};

intmain(void)

{

structdatas;

printf("size: %d\n",sizeof(s));

printf("&s.a: %p\n",&s.a);

printf("&s.b: %p\n",&s.b);

printf("&s.c: %p\n",&s.c);

}

在这个程序中,我们将结构体的成员 b和 c使用 packed属性声明,就是告诉编译器,尽量使用最可能小的地址对齐给它们分配地址,尽可能地减少内存空洞。程序的运行结果如下。

size:7

&s.a:0028FF30

&s.b:0028FF31

&s.c:0028FF33

通过结果我们看到,结构体内各个成员地址的分配,使用最小1字节的对齐方式,导致整个结构体的大小只有7个字节。

这个特性在底层驱动开发中还是非常有用的。比如,你想定义一个结构体,封装一个 IP控制器的各种寄存器。在 ARM芯片中,每一个控制器的寄存器地址空间一般是连续存在的。如果考虑数据对齐,结构体内有空洞,这样就跟实际连续的寄存器地址不一致了,使用 packed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结构体的每个成员都紧挨着依次分配存储地址,这样就避免了各个成员元素因地址对齐而造成的内存空洞。

structdata{

chara;

shortb;

intc;

}__attribute__((packed));

我们对整个结构体添加 packed属性,和分别对每个成员添加 packed属性,效果是一样的。修改结构体后,程序的运行结果跟上面程序运行结果相同——结构体的大小为7,结构体内各成员地址相同。

7.5 Linux内核中 aligned、packed属性声明

在 Linux内核中,我们经常看到 aligned和 packed一起使用,即对一个变量或类型同时使用 aligned和 packed属性声明。这样做的好处是,既避免了结构体内因地址对齐产生的内存空洞,又指定了整个结构体的对齐方式。

structdata{

chara;

shortb;

intc;

}__attribute__((packed,aligned(8)));

intmain(void)

{

structdatas;

printf("size: %d\n",sizeof(s));

printf("&s.a: %p\n",&s.a);

printf("&s.b: %p\n",&s.b);

printf("&s.c: %p\n",&s.c);

}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size:8

&s.a:0028FF30

&s.b:0028FF31

&s.c:0028FF33

在这个程序中,结构体 data虽然使用 packed属性声明,整个长度变为7,但是我们同时又使用了 aligned(8)指定其按8字节地址对齐,所以编译器要在结构体后面填充1个字节,这样整个结构体的大小就变为8字节,按8字节地址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