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MCU技术分享

楼主(2025-09-30):
RS485的自收发电路测试出现了问题,问该如何解决,群友的电路图如下,问题在于可以正常接收信息,但是发送的数据有问题(下图中VCC为3.3V,单片机为3.3V系统):

然后就问我电路图有没有问题,那么就按照发送低电平0和发送高电平1分别进行分析。首先是串口发送0低电平,UART_TX为0V,三极管Q4导通,三极管饱和电压VCE约等于0.2V左右,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等于VCC-VCE≈3V左右,此时485的使能端判断为高电平,MAX3485处于发送状态,A和B管脚均为推挽输出,A和B根据DI管脚数据输入低电平,芯片发送A低B高,此时A-B≈-2.5V,由于120Ω负载电阻,所以|A-B|会小于3.3V:

修改意见:去掉R84上拉电阻,那么去掉上拉电阻后的自收发逻辑如下:UART_TX输出3.3V,三极管Q4截止,从而485芯片的使能管脚被R41下拉至低电平。从而芯片处于接收状态,又由于A、B管脚为高阻,所以此时A管脚电压约等于1.67V,B管脚约等于1.63V,此时A-B=0.04V。由于芯片A、B管脚均为高阻,所以说等效电路如下:

但是如果接收器用的485芯片是以±200mV为判断阈值的芯片,那这个自收发电路还是要出问题的。例如这个芯片MAX3485就是以±200mV为判断阈值的:

在去掉了上拉电阻R84后,RS485数据接收发送恢复正常。

网友A:
无需外部方向控制电路。

网友B:
在A/B总线间添加TVS二极管,防止静电或过压损坏芯片。

网友C:
去除 上拉电阻的效果

网友D:
使用支持自动方向控制的RS485芯片

网友E:
120Ω 终端电阻会分压,降低 A-B 差分电压幅值。

网友F:
替换为内置失效保护功能的 RS485 芯片

网友G:
核心问题是接收状态下A/B管脚的电平异常

网友H:
在A/B总线间添加偏置电阻

楼主:
芯片始终处于发送状态,无法切换到接收状态。

网友I:
增加 A、B 端上下拉电阻

网友J:
替换三极管为逻辑门控制

网友K:
RE/DE引脚在发送时为高电平,接收时为低电平,避免竞争。

网友L:
120Ω负载电阻,实际差分电压被分压

网友M:
在接收状态下,A和B管脚为高阻态

网友N:
消除接收状态下A/B管脚的固定上拉电平,使A/B电平由总线负载决定

网友O:
上拉电阻使得485芯片的使能端 保持高电平

网友P:
总线两端120Ω终端电阻是否正确安装,减少反射干扰。

网友Q:
接收状态下,A/B管脚不再被R84上拉,而是由总线负载决定电平。

网友R:
配置RS485总线终端匹配

网友S:
DE/RE控制优化和终端匹配配置

网友T:
逻辑错误?

网友U:
去除R84上拉电阻,验证发送功能是否恢复

网友V:
在去掉上拉电阻 R84 后,若使用以 ±200mV 为判断阈值的 MAX3485 芯片,A-B 仅 0.04V 的差分电压可能导致接收异常。

网友W:
A/B总线间并联10kΩ分压电阻

网友X:
增加偏置电阻或使用专用自动方向控制芯片。

网友Y:
消除了接收时A/B管脚的固定上拉电平,使差分电压由总线终端匹配决定

网友Z:
总线的终端电阻(120Ω)匹配,避免信号反射导致接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