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最为精辟和实用的按键处理程序

楼主(2025-09-28):
核心算法: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完了。有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当然,没有想懂之前会那样,想懂之后就会惊叹于这算法的精妙!!
下面是程序解释:
Trg(triger) 代表的是触发,Cont(continue)代表的是连续按下。
1:读PORTB的端口数据,取反,然后送到ReadData 临时变量里面保存起来。
2:算法1,用来计算触发变量的。一个位与操作,一个异或操作,我想学过C语言都应该懂吧?Trg为全局变量,其它程序可以直接引用。
3:算法2,用来计算连续变量。
看到这里,有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吧?代码很简单,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样实现我们的目的的呢?好,下面就让我们绕开云雾看青天吧。
我们最常用的按键接法如下:AVR是有内部上拉功能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是特意用外部上拉电阻。那么,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读端口数据为1,如果按键按下,那么端口读到0。下面就看看具体几种情况之下,这算法是怎么一回事。
(1)       没有按键的时候
端口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初始状态下,Cont也是为0的)很简单的数学计算,因为ReadData为0,则它和任何数“相与”,结果也是为0的。
Cont = ReadData; 保存Cont 其实就是等于ReadData,为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
Trg = 0;
Cont = 0;
(2)       第一次PB0按下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第一次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那么这个式子的值也不难算,也就是 Trg = 0x01 & (0x01^0x00) = 0x01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1;Trg只会在这个时候对应位的值为1,其它时候都为0
Cont = 0x01;
(3)       PB0按着不松(长按键)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连续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x01。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Trg = 0x01 & (0x01^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Cont = 0x01;
因为现在按键是长按着,所以MCU会每个一定时间(20ms左右)不断的执行这个函数,那么下次执行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ReadData = 0x01;这个不会变,因为按键没有松开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1 & (0x01 ^ 0x01) = 0 ,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Trg值***为 0 !!!
Cont = 0x01;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值***是0x01!!
(4)       按键松开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0 & (0x00^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0;
Trg = 0x00;
Cont = 0x00;
很显然,这个回到了初始状态,也就是没有按键按下的状态。
总结一下,不知道想懂了没有?其实很简单,答案如下:
Trg 表示的就是触发的意思,也就是跳变,只要有按键按下(电平从1到0的跳变),那么Trg在对应按键的位上面会置一,我们用了PB0则Trg的值为0x01,类似,如果我们PB7按下的话,Trg 的值就应该为 0x80 ,这个很好理解,还有,最关键的地方,Trg 的值每次按下只会出现一次,然后立刻被清除,完全不需要人工去干预。所以按键功能处理程序不会重复执行,省下了一大堆的条件判断,这个可是精粹哦!!Cont代表的是长按键,如果PB0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就为 0x01,相对应,PB7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应该为0x80,同样很好理解。
如果还是想不懂的话,可以自己演算一下那两个表达式,应该不难理解的。
因为有了这个支持,那么按键处理就变得很爽了,下面看应用:
应用一:一次触发的按键处理
假设PB0为蜂鸣器按键,按一下,蜂鸣器beep的响一声。这个很简单,但是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对比一下看谁的方便?
#define KEY_BEEP 0x01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BEEP) // 如果按下的是KEY_BEEP
    {
         Beep();            // 执行蜂鸣器处理函数
    }
}
怎么样?够和谐不?记得前面解释说Trg的精粹是什么?精粹就是只会出现一次。所以你按下按键的话,Trg & KEY_BEEP 为“真”的情况只会出现一次,所以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蜂鸣器也不会没事乱叫,hoho~~~
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处理简单,没有问题,我们继续。
应用2:长按键的处理
项目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求,例如:一个按键如果短按一下执行功能A,如果长按2秒不放的话会执行功能B,又或者是要求3秒按着不放,计数连加什么什么的功能,很实际。不知道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我承认以前做的很郁闷。
但是看我们这里怎么处理吧,或许你会大吃一惊,原来程序可以这么简单
这里具个简单例子,为了只是说明原理,PB0是模式按键,短按则切换模式,PB1就是加,如果长按的话则连加(玩过电子表吧?没错,就是那个!)
#define KEY_MODE 0x01    // 模式按键
#define KEY_PLUS 0x02     // 加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MODE) // 如果按下的是KEY_MODE,而且你常按这按键也没有用,
    {                    //它是不会执行第二次的哦 , 必须先松开再按下
         Mode++;         // 模式寄存器加1,当然,这里只是演示,你可以执行你想
                         // 执行的任何代码
    }
    if (Cont & KEY_PLUS) // 如果“加”按键被按着不放
    {
         cnt_plus++;       // 计时
         if (cnt_plus > 100) // 20ms*100 = 2S 如果时间到
         {
              Func();      // 你需要的执行的程序
         }
    }
}
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完成了任务,当然,作为演示用代码。
应用3:点触型按键和开关型按键的混合使用
点触形按键估计用的最多,特别是单片机。开关型其实也很常见,例如家里的电灯,那些按下就不松开,除非关。这是两种按键形式的处理原理也没啥特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系统里面这两种按键是怎么处理的?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处理,分开两个非常类似的处理程序,现在看起来真的是笨的不行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啊,结构决定了程序。不过现在好了,用上面介绍的办法,很轻松就可以搞定。
原理么?可能你也会想到,对于点触开关,按照上面的办法处理一次按下和长按,对于开关型,我们只需要处理Cont就OK了,为什么?很简单嘛,把它当成是一个长按键,这样就找到了共同点,屏蔽了所有的细节。程序就不给了,完全就是应用2的内容,在这里提为了就是说明原理~~
好了,这个好用的按键处理算是说完了。可能会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说延时消抖问题?哈哈,被看穿了。果然不能偷懒。下面谈谈这个问题,顺便也就非常简单的谈谈我自己用时间片轮办法,以及是如何消抖的。
延时消抖的办法是非常传统,也就是 第一次判断有按键,延时一定的时间(一般习惯是20ms)再读端口,如果两次读到的数据一样,说明了是真正的按键,而不是抖动,则进入按键处理程序。
当然,不要跟我说你delay(20)那样去死循环去,真是那样的话,我衷心的建议你先放下手上所有的东西,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操作系统的分时工作原理,大概知道思想就可以,不需要详细看原理,否则你***逃不出“菜鸟”这个圈子。当然我也是菜鸟。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单片机入门,是从学会处理多任务开始的,这个也是学校程序跟公司程序的最大差别。当然,本文不是专门说这个的,所以也不献丑了。
我的主程序架构是这样的: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trcnt;
void InterruptHandle()    // 中断服务程序
{
       Intrcnt++;          // 1ms 中断1次,可变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while(1)           // 每20ms 执行一次大循环
    {
        KeyRead();             //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Func1();
        Funt2();
        …
        …
           while(1)
        {
              if (Intrcnt>2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
}
貌似扯远了,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做按键消抖处理。我们将读按键的程序放在了主循环,也就是说,每20ms我们会执行一次KeyRead()函数来得到新的Trg 和 Cont 值。好了,下面是我的消抖部分:很简单
基本架构如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直在用。当然,和这个配合,每个子程序必须执行时间不长,更加不能死循环,一般采用有限状态机的办法来实现,具体参考其它资料咯。
懂得基本原理之后,至于怎么用就大家慢慢思考了,我想也难不到聪明的工程师们。例如还有一些处理,
怎么判断按键释放?很简单,Trg 和Cont都为0 则肯定已经释放了。

网友A:
20多年前就是这样写了,比这更高明的还有呢!

网友B:
精辟和实用的按键处理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C:
状态机机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按键程序了解一下

网友E:
最为精辟和实用的按键处理程序

网友F(2025-12-10):
仅需3个全局变量+位操作,无需复杂状态机或数组存储。

网友G:
消抖处理通常需要在检测到按键变化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次确认按键状态。

网友H:
传统按键处理用delay(20ms)消抖,会阻塞单片机。此代码通过20ms轮询,利用机械按键抖动的特性,仅读取稳定后的状态,天然避开了抖动。

网友I:
它用极简的代码实现了 边沿触发 + 电平持续 的双重检测逻辑

网友J:
原代码没提 “消抖” 和 “扫描周期”,这是实际项目的核心,否则会因按键抖动导致误触发

网友K:
确实是嵌入式开发中非常经典、精妙且实用的技巧。

网友L:
Trg仅在按键首次按下瞬间,对应位为 1;
Cont只要按键保持按下状态,对应位就一直为 1。

网友M:
“时间片轮询” 就是最优方案

网友N:
避免了传统延时消抖的阻塞问题,实现了高效的非阻塞按键检测。

网友O:
在该算法中,由于 KeyRead 函数每 20ms 调用一次,可以通过多次读取来实现消抖效果。

网友P:
3 行核心代码全是位运算,比传统 “延时消抖 + 多次判断” 快得多,不占用 单片机 资源。

网友Q:
关键是抓住  “电平跳变” 和 “位运算逻辑”  的核心

网友R:
轻松支持多按键、混合操作 短按/长按/组合键 。

网友S:
整个扫描过程只有几次位运算,执行速度极快,几乎不占用单片机时间。

网友T:
精准捕捉按键动作的起始时刻,解决传统电平检测易受干扰的问题

网友U:
单片机按键处理的优雅解法

网友V:
Trg仅在按下瞬间置位,后续自动清零,避免手动状态管理。

网友W:
边沿检测通过“当前状态与历史状态的异或”提取跳变;
电平保持通过“直接保存当前状态”**持续按下;
非阻塞轮询用时间片替代延时,兼顾实时性与单片机效率。

网友X:
按键动作瞬间用TRG检测,持续状态用CONT监测。

网友Y:
端口通过上拉电阻接高电平,按键按下时端口被拉低,松开时恢复高电平。

网友Z:
根据主循环的时间片任务执行,可保证任务按需分时处理,提高系统响应性和效率。

网友AA:
通过精妙的位操作实现了按键的边缘触发检测与持续状态记录

网友AB:
无需冗余的条件判断,堪称单片机按键处理的 “神级代码”。

网友AC:
状态抽象它将复杂的物理过程抽象为Trg和Cont两个状态变量。
时间换空间用定时器的少量时间开销,换来了单片机的解放和程序的流畅。
关注点分离扫描逻辑与业务逻辑分离,代码更清晰,更易维护。

网友AD:
状态机是逻辑控制的核心,将复杂流程简化为状态转换,体现设计精妙。

网友AE:
它用两行代码就实现了一个有限状态机。我们不再需要用if-else或switch语句去显式地管理“未按下”、“按下抖动”、“稳定按下”、“释放抖动”等状态,而是通过位运算让状态自动流转。

网友AF:
算法的核心是用位运算捕捉 “状态跳变”,通过Trg和Cont的配合,完美分离了 “单次触发” 和 “长按保持”,且天然支持多按键、无阻塞、效率高。

网友AG:
从电路物理特性到软件逻辑模型的映射转换能力

网友AH:
天然具备去抖动特性——机械抖动产生的高频噪声会被连续采样过程过滤。

网友AI:
感觉论坛在被AI灌数据

网友AJ:
利用位运算,先记录按键按下时刻的值,再持续监测,比较两次值,若不同则表示按下瞬间,相同为持续按下。

网友AK:
按键读取后,设置延时,避免抖动,判断按键状态,执行相应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