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电源啸叫的原因和解决思路

楼主(2025-09-29):
首先咱们常用的电路是同步buck,关于同步buck就不赘述了,还是看上一篇文档,咱们针对不同的问题分析

首先是定频buck芯片导致啸叫,大家首先要判断是电感/电容/电阻啸叫?

啸叫为什么能被我们听到,说白了这个频率在20-20KhZ的频段我们都能听见,只要频率范围不在我们听觉范围我们是听不见的,一般开关电源频率谐波含量均不会引起较大的噪声,只是在电源稳定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只会有电感振动,不管是电感电容电阻振动我们都需要解决。

引起的原因有哪些呢?

1.地平面太小,电感线径太细;

2.DC/DC的占空比没有调节到很稳定;

3.可能是磁芯的磁滞伸缩引起的;

4.自激震荡,电流上升速度太快;

5.分布电感和电容引起的震荡;

6.感值偏差太大

等等上述原因,目前遇到的原因有这些,其他的设计中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原因,若是有其他原因后期补上,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还会有哪些原因会引起啸叫?

按照个人思路加上这些年的总结,解决办法有如下解决思路?

1.首先在工业用品上,可以对电感浸胶;

2.一般空载响,重载就不响,可以在后端加电解电容,布局不要平行空间布局

3.后端可加RC滤波,并联到后端,有的会加假性负载,但是对电源效率影响较大,暂不支持后端并联电阻上去;

4.对于可调频芯片,可以适当加大一点频率,但是有一定的损耗;

5.感量太大可加RC并联,也可以减小感量,拆减几圈电感;

6.可调频芯片调整合适的开关频率;

网友A:
一般就是电容或者电感产生的问题

网友B:
电源啸叫确实挺头疼的

网友C:
电源啸叫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很不错的

网友D:
电源啸叫的原因主要是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E(2025-11-10):
通常是因为电路板上的贴片陶瓷电容振动引起的啸叫声,因为二类材质(X7R、X5R)的高介电常数,在有交流电通过时会产生强烈的压电效应。国瓷电容有推出防啸叫的新材料MLCC,能显著改善啸叫,具备一类材料的稳定性,但容值电压可以做的更高,为高频硬件设计提供高可靠,低噪声的元器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