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SPWM以及原理、优势

楼主(2025-09-29):
SPWM基本原理

SPWM,即正弦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已经非常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技术。其基本原理与面积等效密切相关,即对于具有惯性的环节,不同形状的窄脉冲在相同时间内所产生的冲量效果是相似的。简言之,通过一系列形状各异的窄脉冲信号,只要它们在相应时间内的积分(即面积)相等,那么它们所产生的最终效果也是相同的。因此,SPWM通过窄脉冲的面积等效来模拟正弦波,从而实现高效的电压调制。

接下来,我们探讨三相电路的拓扑结构。它包含三个桥臂,每个桥臂由两个开关管组成,而电机则连接在这六个开关管之间。

◉ 三桥臂电路拓扑

三相电路的拓扑结构通过不同的开关状态组合,生成所需的电压配置。由于三相电路中每相桥臂的上下开关管不能同时断开,因此其开关状态总计有8种不同的组合。

表中所示的Uan、Ubn和Ucn代表三相相电压,而Uab、Ubc和Uca则表示线电压。通过观察表格,我们可以发现线电压的组合为Udc-Udc和0。这一发现将为我们后续分析调制比和电压利用率奠定基础。那么,马鞍波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主要是因为相电压中包含了零序电压,也就是频率为3的整数倍的谐波电压。然而,这种零序电压在线电压的计算中相互抵消,因此最终呈现出的就是标准的正弦波形。

◉ 电压利用率与调制比

在SPWM算法中,调制波为标准正弦波,而载波则采用等腰三角波。若三相(a、b、c)共用同一等腰三角波,便能确保三相采样时间的同步性。通过对逆变器输出的a相电压进行傅里叶分解,我们可以获得a相的基波。基波,简而言之,就是遵循宽度正弦脉冲变化规律,且幅值为Udc的波形。

在理想状态下,当调制比为1时,电压利用率最佳,此时电压利用率亦达到最佳状态。即便在调制比为1的理想状态下,电压利用率也并非达到完美,仍有13.4%的母线电压未被利用。

02SVPWM解析

◉ SVPWM调制特性

接下来,我们探讨SVPWM的调制特性。SVPWM的核心优势在于其逆变器与电机的集成化设计,通过调控电压矢量的方向来驾驭磁链矢量的走向,进而实现对电机的精准控制。SVPWM通过集成化设计提高电压利用率,并支持对电机的精确控制。借助8个电压矢量的巧妙组合,SVPWM能够生成任意相位和幅值的电压矢量,其矢量us的轨迹可塑造成多边形,甚至逼近圆形。

◉ 线性调制与电压矢量

在SVPWM中,线性调制的条件是确保矢量Us不超过六边形的边界。当目标参考电压矢量的末端轨迹恰好贴合正六边形的内切圆时,便达到了SVPWM的线性调制上限,即线性调制区与过调制区的临界点。此时,电压矢量的最大值对应于内切圆的半径。在SVPWM中,矢量合成与六边形轨迹确保了线性调制与高效的电压输出。

◉ 调制比与电压利用率的讨论

当0 ms 0.907时,工作在线性调制区;而当0.907 ms <= 1时,则工作在过调制区。在此,我们仅聚焦于调制比与电压利用率这两个关键指标。在线性调制区域内,有效电压矢量的作用时间受到限制,从而确保零矢量的作用时间足够,使得输出幅值达到预期。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过程。

可以推导出:

在线性调制区域内,逆变器输出的相电压基波幅值最大可以达到该最大值。特别地,此时的线电压基波幅值与直流电压Udc相等,这意味着SVPWM算法能够实现100%的电压利用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SVPWM算法确实能够实现100%的电压利用率。

网友A:
PWM,即正弦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已经非常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技术

网友B:
SPWM以及原理

网友C(2025-10-30):
SPWM,即正弦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已经非常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