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单片机外围模块

楼主(2025-09-29):
1、双路232通信电路
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3、单路232通信电路
三线方式,与上面的三级管搭的完全等效。

4、USB转232电路
采用的是PL2303HX,价格便宜,稳定性还不错。

5、SP706S复位电路
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美信的贵很多),R4为调试用,调试完后焊接好R4。

6、SD卡模块电路(带锁)
本电路与SD卡的封装有关,注意与封装对应。此电路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比较完善,可以用于5V和3.3V。但是要注意,有些器件的使用,5V和3.3是不一样的。

7、LCM12864液晶模块(ST7920)
本电路是常见的12864电路,价格便宜,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带背光控制功能。

8、LCD1602字符液晶模块(KS0066)

最常用的字符液晶模块,只能显示数字和字符,可4位或8位控制,带背光功能。
9、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

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10、RS485半双工通信模块

可以通过选择端口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带保护功率。此模块只能工作在5V.
11、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

比较完善,可以应用在常规的ARM芯片下,具有有自动下载功能,可以用JLINK或ULINK.
12、5V电源模块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如果用直插可以达到1.5A,如果用贴片的可以到达1A。
13、3.3电源模块

可以到达800mA,价格非常便宜,也有相应的1.8/1.2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
14、最常用的开关电源

15、DS1302数字时钟

一款非常普及的时钟电路,好用,成本低。
16、AT24C02(EEPROM)

最常用的EEPROM电路。
17、蜂鸣器驱动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源分享

网友B(2025-10-30):
了解一下各种外围电路

网友C:
单片机外围模块

网友D:
AMS1117-3.3V、LM1117,将 5V 或更高电压转为 3.3V、2.5V 等单片机常用电压

网友E:
步进电机用ULN2003或A4988

网友F:
单片机外围模块的设计需综合考虑功能需求、性能参数、成本、可靠性等因素

网友G:
掌握单片机,本质上就是掌握这些外围模块的配置和使用。

网友H:
选择与单片机支持的协议一致的模块

网友I:
通过二极管或 MOS 管设计,防止电源正负极接反烧毁电路。

网友J:
单片机最基础、最灵活的引脚。可以软件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网友K:
通信接口模块

网友L:
有刷直流电机用H桥

网友M:
低功耗设计需选择静态电流低的模块

网友N:
核心基础电路

网友O:
EMC优化:磁珠过滤高频噪声,共模电感减少辐射干扰

网友P:
对传感器输出的微弱信号或模拟信号进行处理,便于单片机采集。

网友Q:
电机驱动 H桥电路(驱动直流电机)、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如ULN2003)。

网友M:
单片机外围模块是单片机系统与外部环境交互的关键组件,其功能涵盖数据采集、通信、控制及扩展存储等。

网友R:
通过合理选型与组合,可构建高效、稳定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S:
TVS 管 并联在电源或通信线上,吸收静电或浪涌电压

网友T:
评估模块所需引脚数是否超过单片机剩余资源

网友I:
单片机与其他芯片或设备的数据交换。

网友U:
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V:
通信接口模块 实现单片机与外部设备的数据交换

网友W:
LDO线性稳压器:低噪声、低成本,适用于小电流场景(如为传感器供电)。
DC-DC转换器:高效率(可达95%以上),适合大电流或宽电压范围(如为电机驱动供电)。

网友X:
需要哪些外围模块及其性能指标

网友O:
保险丝 / 自恢复保险丝 串联在电源回路,过流时熔断或限流

网友Y:
通过74HC595(移位寄存器)或PCF8574(I2C扩展芯片)增加引脚数量

网友Z:
UART/RS-485:异步串口通信,支持远距离传输 。

I2C/SPI:同步串行总线,用于短距离高速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