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错误:failed to erase memory

楼主(2025-09-28):
我的STM32F429探索板,在调试时首次尝试会出现此错误。随后我需要多次按复位按钮才能成功下载,按下复位按钮并不能保证解决问题,有时仍会出现此错误。这会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可能是硬件复位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B:
复位信号抖动可能导致芯片未正确进入复位状态。

网友C:
ST-Link或J-Link与目标板的连接可能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D:
SWD接口可能受到电磁干扰

网友E:
芯片可能未正确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F:
芯片的调试端口可能未正确配置,导致调试器无法连接。

网友G:
目标板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H:
电源上电时序不符合要求,可能导致芯片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I:
在IDE中,调试器的配置可能不匹配目标板。

网友J:
可能芯片的时钟或外设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K:
芯片可能启用了读保护或写保护

网友L:
看门狗定时器可能没有正确配置。

网友M:
降低 SWD 时钟速度,延长调试器连接超时时间

网友N:
手动复位芯片然后立即启动调试会话。

网友O:
如果芯片启用了看门狗,在调试时禁用或喂狗。

网友A:
禁用芯片保护机制

网友B:
更新调试器固件和 IDE

网友P(2025-11-02):
是硬件复位电路设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