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无法从多个文件夹中打开项目

楼主(2025-09-29):
我收到了一个按以下图片方式组织的项目。大文件夹的名称是Project_Comm,而主代码在Core文件夹中,链接器文件和STM32CubeIDE的项目文件在STM32CubeIDE文件夹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打开包含主代码和链接器文件的项目?
到目前为止,我试过的方法是:
  • 通过STM32CubeIDE文件夹中的.project和.cproject文件打开项目。但只打开了Core文件夹中的主代码(链接器文件不在其中),并且我无法构建项目。
  • 通过“文件>导入>导入ac6 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项目”导入了项目。然后我选择了包含上面图片中所有文件夹的目录,其中有两个文件夹:Project_Comm和Project_Comm./STM32CubeIDE。我尝试选择这两个文件夹,分别选择它们,但都没有成功。当我只选择Project_Comm时,没有任何内容被导入。

网友A:
直接打开 .project 文件

网友B:
导入AC6 System Workbench 项目

网友C:
手动调整项目路径如果导入后代码缺失。

网友B:
重建项目。

网友D:
.project 和 .cproject应该在 STM32CubeIDE/ 目录下,而不是 Project_Comm/ 根目录。

网友E:
如果项目是从其他IDE迁移过来的,可能需要手动调整目录结构或重新生成 STM32CubeIDE 项目文件。

网友F:
.metadata/ 目录是否损坏了?如果损坏,可以尝试删除并重新导入项目。。

网友G:
链接器脚本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