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如何将我的代码上传/下载到MCU/SD卡

楼主(2025-09-29):
在STM32F767开发项目。我想上传和下载代码到sd卡上,然后在SD卡上创建一个文件(比如xml…?)。
我还想将SD卡中的代码上传到MCU。我该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A:
你这个需求听起来像是想做个 bootloader,从 SD 卡加载程序到 MCU 里执行。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在 SD 卡里存放文件,那就用 FatFS 库,STM32F7 自带支持 SDMMC 外设。

网友C:
我记得 ST 的参考手册里写了 AXI SRAM 最好以 0x20000 的边界来划分,否则可能出问题。

网友D:
你要上传下载代码的话,得先把 Flash 擦写驱动搞清楚,F7 系列有专门的 HAL API。

网友E:
建议先实现 SD 卡的读写,把文件能正确保存/读取再考虑烧录部分。

网友F:
XML 文件没问题,本质就是普通文本文件,FatFS 创建保存就行。

网友G:
如果要 MCU 自己从 SD 卡更新固件,需要自己写一个 bootloader,ST 官网有示例。

网友H:
下载代码到 SD 卡这部分,可以在 PC 上直接拷贝,不一定要 MCU 写。

网友I:
上传 MCU 程序到 SD 卡里执行这个比较复杂,MCU 只能运行在 Flash 或 RAM,不能直接跑 SD 卡代码。

网友J:
你可以参考 ST 的 AN4854 应用笔记,里面有 SD 卡升级固件的完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