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调试器连接丢失。正在关闭... 无法找到 P2PSRV 设备。

楼主(2025-09-29):
STM32 B-U585I-IOT02A在 IDE 中运行 BLE_AT_CLIENT 示例时,我收到以下错误,并且无法获得想要的输出结果,无法找到 P2PSRV 设备,如 readme 文件中所述:

readme: file:///C:/ST/en.stm32cubeu5_v1-1-0/STM32Cube_FW_U5_V1.1.0/Projects/B-U585I-IOT02A/Applications/BLE/BLE_AT_Client/readme.html

文件下载完成

下载操作所用时间:00:00:01.063

正在验证...

下载验证成功

调试器连接丢失。

正在关闭...

即使是简单的演示也无法运行(file:///C:/ST/en.stm32cubeu5_v1-1-0/STM32Cube_FW_U5_V1.1.0/Projects/B-U585I-IOT02A/Demonstrations/IOT_HTTP_WebServer/readme.html)。服务器没有响应。

网友A:
可能是开发板供电不足或 USB 连接不良。

网友B:
ST-Link 驱动未正确安装或版本不兼容?

网友C:
时钟配置可能错误!

网友D:
可能HSE/LSE 时钟未正确初始化,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E:
示例代码可能存在硬fault如内存访问越界。

网友F:
调试器驱动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推荐官方 ST-Link 线,换USB端口试试。

网友H:
可能需要更新ST-Link驱动到最新版本。

网友H:
在 CubeMX 中HSE是否已启用?如果使用默认工程,检查 SystemClock_Config() 是否被正确调用。

网友I:
调试硬fault,设置断点在 HardFault_Handler,检查寄存器 LR 和 PC 的值,定位崩溃位置。

网友J:
BLE固件可能未正确烧录,或者是天线或射频干扰。

网友K:
AT指令参数或超时设置不正确。

网友L:
BLE模块可能未初始化或损坏。

网友M:
Wi-Fi 模块可能未初始化。

网友N:
路由器未分配 IP 地址?未正确配置 FreeRTOS 或 LwIP?

网友O(2025-11-02):
需要更新ST-Link,驱动到最新版本即可

网友O:
是HSE/LSE 时钟未正确初始化,致使系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