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多个优化选项下的错误代码生成

楼主(2025-09-28):
-O2、-O3、-Ofast 优化时,编译器在执行路径中插入了 udf 255 指令,导致出现硬件故障(HF)。
1154                                      pQueryChunk->pSrcDriver = pParser->pSourceDriver;
080157f4:   ldr.w   r3, [r9, #20]
080157f8:   str.w   r3, [r11, #12]
080157fc:   b.n     0x801556e <httpG4WebPage+1130>
080157fe:   movs    r3, #0
08015800:   ldr.w   r2, [r9, #20]
08015804:   str     r2, [r3, #12]
08015806:   udf     #255    ; 0xff   <---------- obviously wrong
                        if (pQueryChunk && ioIsValid(pRawChunk))
                        {
                                pQueryChunk->pSrcDriver = pRawChunk->pSrcDriver;
                        }
                        else if (pParser)
                        {
                                pQueryChunk->pSrcDriver = pParser->pSourceDriver;
                        }
GNU C11 (GNU Tools for STM32 10.3-2021.10.20211105-1100) version 10.3.1 20210824 (release) (arm-none-eabi)
        compiled by GNU C version 7.3-win32 20180312, GMP version 6.1.0, MPFR version 3.1.4, MPC version 1.0.3, isl version isl-0.18-GMP
GGC heuristics: --param ggc-min-expand=100 --param ggc-min-heapsize=131072
COLLECT_GCC_OPTIONS='-mcpu=cortex-m4' '-std=gnu11' '-g3' '-D' '_GNU_SOURCE=1' '-D' 'USE_HAL_DRIVER' '-D' '_DEBUG=1' '-D' 'DEBUG_RUN_WITHOUT_CHECKS=1' '-D' 'DEBUGFILEWRITE=0' '-D' 'DEBUG=0' '-D' 'SLOWSPIDEBUG=0' '-D' 'USE_FULL_ASSERT' '-D' '__USE_SIMPLE_SWO=0' '-D' 'USE_SWOTRACE=1' '-D' 'AMD64' '-D' 'HSE_VALUE=16000000UL' '-D' 'USE_FULL_LL_DRIVER=0' '-D' 'BOOTLOADER_VERSION=1' '-D' 'ALLOW_SOFTWARE_BKPTS=1' '-D' 'ARM_MATH_CM4' '-D' 'FORCE_CUBE_USB' '-D' 'USE_EMBEDDED_PHY=1' '-D' 'USE_USB_OTG_FS=1' '-D' 'BITMAP_LCD_ALLOWED=0' '-D' 'LCDGUI_ALLOWED=0' '-D' 'LCD_ALLOWED=0' '-D' 'GPS_ALLOWED=0' '-D' 'STM32L4S9xx' '-D' 'STM32L' '-D' 'INCLUDE_SLEEP_FUNCTIONS=1' '-D' 'COMPILE_FOR_EWB=1' '-D' 'COMPILE_USE_PL4S=1' '-c' '-Ofast'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v' '-fstack-usage' '-MMD' '-MP' '-MF' '-MT'  '-specs=nano.specs'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mthumb' '-o'  '-mlibarch=armv7e-m+fp' '-march=armv7e-m+fp'
-march=armv7e-m -mfloat-abi=hard -mfpu=fpv4-sp-d16 -meabi=5 -o Libraries/STM32L4xx_HAL_Driver/Src/stm32l4xx_hal_pwr.o C:\Users\Piotr\AppData\Local\Temp\ccHP5ygN.s
GNU assembler version 2.36.1 (arm-none-eabi) using BFD version (GNU Tools for STM32 10.3-2021.10.20211105-1100) 2.36.1.20210621
示例: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项目(约 800 个源文件),生成了 800k 的代码。这使得集成开发环境(IDE)无法使用。只有 -O0 和 -Og 选项能够避免插入 udf 指令。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开启 -O2 以上优化后总是莫名跑飞,感觉 GCC 优化器有 bug。

网友B:
你这个 udf 255 看起来就是编译器直接插了非法指令,怀疑是优化器把某个空指针情况没处理好。

网友C:
建议先缩小代码范围,把可疑函数单独提出来测试,看是不是优化误判。

网友D:
换个版本的 arm-none-eabi-gcc 试试,我印象里 9.x 系列有些版本就没问题。

网友E:
可以试下在有问题的函数上加 __attribute__((optimize("O0"))) 来屏蔽全局优化。

网友F:
你这里 -march 和 -mcpu 感觉有点怪,F7 应该用 cortex-m7,而不是 cortex-m4。

网友G:
我之前在 F429 上用 -Ofast 也遇到过非法指令,最后是退回 -O1 才稳定。

网友H:
建议加上 -fno-strict-aliasing 试试,有时候优化器会因为别名分析搞错。

网友I:
800 个源文件这么大,遇到边缘 case 也正常,最好先用较低优化编译,再局部热点函数单独提速。

网友J:
如果能最小化出触发 udf 的代码,直接提给 ARM GCC 社区,可能是已知 bug。

网友K:
可能编译器优化错误。

网友L:
高优化级别可能导致编译器错误地优化掉某些变量或代码路径,导致非法内存访问。

网友L:
pQueryChunk->pSrcDriver = pParser->pSourceDriver; 可能涉及空指针解引用或未初始化的指针,但编译器在高优化级别下可能错误地假设某些条件***为真/假。

网友M:
用的 arm-none-eabi-gcc 10.3.1 可能存在优化器 Bug

网友N:
代码依赖未定义行为高优化级别可能触发错误优化。

网友O:
估计得降低优化级别。

网友P:
用 volatile 防止优化

网友O:
升级到最新版 arm-none-eabi-gcc

网友Q:
用 __attribute__((noinline)) 防止关键函数被优化

网友R:
检查指针和内存访问有没有空指针或未初始化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