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A 链接器 RAM 区域定义与限制

楼主(2025-09-29):
, , , AC, ,

链接脚本对 AXI RAM 的分区是否存在限制?

我已成功将 SRAM1、2、3(256K、384K、384K)划分为两个 512K 的分区。

RAM_EXEC (xrw) : ORIGIN = 0x24000000, LENGTH = 496K
  RAM_NOCACHE (xrw)      : ORIGIN = 0x2407C000, LENGTH = 528K
.DATA_RAM_NOCACHE  :
  {   . = ALIGN(4);
   _snocachedata = .;
    *(.DATA_RAM_NOCACHE)
    *(.DATA_RAM_NOCACHE*)
    . = ALIGN(4);
    _enocachedata = .;
  } >RAM_NOCACHE

   _sinocachedata = LOADADDR(.DATA_RAM_NOCACHE);

CubeIDE中的构建分析器在编译后会报告预期的内存区域,但在执行代码时却抛出了内存管理异常。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链接脚本写错,而是运行时访问到非法地址引发的 MemManage Fault。

网友B:
AXI SRAM 在 H7 上确实有 cache 和非 cache 区的划分,你的分区方式要注意 64KB 对齐。

网友C:
如果你只用 Ctrl+H 全局搜索函数名,也能找到调用点,不过有时会包含注释里的。

网友D:
你用了 496K + 528K,已经超过了 AXI SRAM 的 1MB 总容量,确认一下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E:
CubeIDE 的 build analyzer 只检查链接脚本,不会保证运行时地址一定合法。

网友F:
建议在调试时开 MPU 配置,把 nocache 区域显式设成 Normal non-cacheable。

网友G:
还有可能是访问 nocache 段的指针没初始化好,跑到未映射的区。

网友H:
你可以试着先用 ST 官方给的 scatter file 模板,确认能跑,再改成自己分区。

网友I:
如果一定要拆分成 cache / nocache 区,建议用 MPU 而不是单纯靠链接脚本划分。

网友J:
我之前在 H743 上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是因为 DMA 用到了 cacheable 区导致异常,换到 DTCM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