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的PC13叫古怪

楼主(2025-09-29):
核心板 PC13脚上拉外接了一个LED,无法关闭。

一上电LED就亮了。还没跑程序。

这是啥毛病?是不是山寨的MCU?

网友A:
STM32F103 的 GPIO 引脚在复位后默认处于 浮空输入模式,其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可能受到外部电路或内部上拉/下拉的影响。

网友A:
PC13 属于备份域,其电气特性与其他 GPIO 不同。在复位后,PC13 可能被内部弱上拉或下拉电阻影响,导致 LED 微亮或常亮。

网友B:
在PC13和LED之间增加一个 推挽驱动电路避免直接驱动。

网友C:
在程序启动时初始化备份域

网友D:
在浮空输入模式下,PC13的电平可能受外部干扰或内部电路影响。

网友E:
检查PCB是否存在漏电或短路,导致 PC13 电平异常。

网友F:
用万用表检查 PC13 引脚是否与其他信号短路。

网友G:
山寨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H:
用 STM32CubeProgrammer 验证一下是否为正品。

xch
已解决。是假冒ST的国产垃圾
xch
这个好。可以追究XB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 STM32CubeProgrammer 验证一下是否为正品。

多谢提醒

网友I: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 的 GPIO 引脚在复位后默认处于 浮空输入模式,其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可能受到外部电路或内部上 ...

我赞同这个。引脚可以设置多种状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 STM32CubeProgrammer 验证一下是否为正品。

请问这个怎么验证呢?不是正品烧录不进去吗?还是有啥特别显示?

网友K:
可以在线调试看一下,初始化完的引脚状态是不是没有赋值,估计还是初始化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怎么验证呢?不是正品烧录不进去吗?还是有啥特别显示?

山寨的MCU 无法连接。软件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