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的PC13 输出怪事

楼主(2025-09-29):
PC13 外接驱动一只 LED,限流。

开机,MCU不运行指令PC13 处于低电平。代码设置ODR 为一,IDR仍然是0,且***是0.

MCU 换成F401 PC13就正常。  XB给的图纸是假的,封装不对。不是64 PIN

网友A:
增加限流电阻

网友B:
如果LED的电流需求较大,可以考虑使用晶体管。

网友C:
GPIOC的时钟是否已经正确使能。

网友D:
将PC13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并设置输出速度为2MHz。

网友E:
避免在设置引脚电平后立即读取引脚状态。可以使用延时函数或中断来确保电平转换完成后再进行读取。

网友F:
用其他GPIO引脚来控制LED。

网友G:
考虑升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PC13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并设置输出速度为2MHz。

早就是这样配置。CUBEMX给配好了。
问题是程序没跑,LED 就亮了。 复位后 PC13并非高阻态。

网友H:
PC13原则上不建议对外输出电流,因为是用VBat供电,即使对外输出,电流也被严格限制。

楼主:
这个没想到。 但是复位后LED 就亮了。还没跑第一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13原则上不建议对外输出电流,因为是用VBat供电,即使对外输出,电流也被严格限制。

下拉输出驱动LED。不是上拉。与VBAT驱动能力无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下拉输出驱动LED。不是上拉。与VBAT驱动能力无关

好的,下拉可以。我也是这么用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我给VBAT 飞线到3V3也没用。

PC13 躺平了

楼主:
同一个代码烧到F401 ,F401的 PC13就工作正常,LED 可以闪烁。复位时LED是不亮的

网友I:
应该是单片机问题,PC13我常用有印象没这种问题

楼主:
已解决。是假冒ST的国产垃圾

网友J:
ST的PC13是没有问题的,我用它驱动过LED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假冒ST的国产垃圾

哪里采购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里采购的芯片?

XB 买的核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