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捷多邦提醒:新人在控深槽标注上最容易犯的错误

楼主(2025-09-29):
为什么控深槽标注很重要
控深槽属于PCB中较为复杂的机械加工工艺,涉及到深度控制、公差分配和层次关系。如果设计文件标注不清晰,工厂容易误解,最终导致加工深度偏差、层间损伤,甚至报废。特别是多层板中涉及信号层或电源层时,标注不当的风险更大。

正确的控深槽标注方式

明确槽深基准
控深槽的深度可以参考板厚或某一特定层面。常见的标注方式有:
“槽深=0.8mm(基于总板厚1.6mm)”
“控深至L3层,残厚0.25mm”
推荐优先使用“残厚”表达,因为更贴近工艺实际,避免因压合偏差引起误差。

图层区分
在Gerber或CAD文件中,应将控深槽单独放在机械层或Route Layer,并以不同颜色或图层名称清晰标识,避免与常规开槽混淆。

公差标注
控深槽加工公差通常为±0.05~±0.1mm,应在工程图纸中明确标注。例如:“槽深0.8±0.1mm”。若不标注,工厂可能默认公差,造成实际需求无法满足。

槽宽与刀径对应
标注槽宽时需考虑刀具直径。例如设计0.25mm的窄槽,如果未说明“用铣刀加工”,工厂可能因刀具受限无法实现,导致返工。

剖面视图说明
对于关键槽位,最好在装配图或工程图中提供剖面示意图,标明残厚、槽深与相邻铜层的位置关系。这样能避免工厂工程师误解设计意图。

新手容易出错的地方
只写“开槽”不写深度
许多新人只在文件里画出槽的位置,却没有说明槽深或残厚,导致工厂默认为通槽加工,最终破坏电气层。

以“板厚比例”表示
比如标注“槽深50%板厚”,这种方式容易在压合后失真。实际生产中,板厚有±10%公差,比例标注会引起偏差。

忽略铜层位置
控深槽如果靠近内层走线,新人常常没有在图纸中标注与铜层的间距,导致工厂无法提前预判风险,容易露铜或击穿。

没有指定公差
只写“槽深0.8mm”,却不加公差范围,工厂可能按自身工艺能力执行,结果偏差过大。

混淆槽类型
控深槽和通槽在文件中混在一起,没有独立图层区分,这是新人最常见的低级错误。

控深槽设计的标注关乎加工精度与电路板可靠性。新人容易忽视深度基准、公差、铜层位置等关键点,从而导致严重后果。正确做法是——清晰标注深度或残厚,配合剖面图和公差要求,并与工厂工艺能力匹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控深槽既满足设计要求,又具备可制造性。

网友A(2025-10-29):
许多新人只在文件里画出槽的位置,却没有说明槽深或残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