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W553-IOT V2驱动舵机

楼主:
本文转载自iCEasy商城口碑评测作者:user202505087040
欢迎大家戳链接GD32VW553-IOT V2驱动舵机与原贴作者互动交流哦~

视频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hJyzzEFT/?vd_source=e6a3da217be9a2a32f73bd3723b43cec
GD32VW553-IOT V2 介绍
1. GD32VW553-IOT V2在前一版GD32VW553-IOT 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进,包括自带下载串口、新增引脚丝印、使用拨码开关替代跳线帽等。
1. 设计图
二、GD32VW553-IOT V2 驱动舵机
代码部分
#include "gd32vw55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gd32vw553h_eval.h"

#include "bsp_sg90.h"

/*!
\brief toggle the led every 500m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led_spark(void)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local = 0U;

if(timingdelaylocal) {

if(timingdelaylocal < 500U) {
gd_eval_led_on(LED1);
} else {
gd_eval_led_off(LED1);
}

timingdelaylocal--;
} else {
timingdelaylocal = 1000U;
}
}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__FIRMWARE_VERSION_DEFINE
uint32_t fw_ver = 0;
#endif /* __FIRMWARE_VERSION_DEFINE */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eclic_priority_group_set(ECLIC_PRIGROUP_LEVEL3_PRIO1);
/* initilize the LEDs, USART and key */
gd_eval_led_init(LED1);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
gd_eval_key_init(KEY_TAMPER_WAKEUP, KEY_MODE_GPIO);

#ifdef __FIRMWARE_VERSION_DEFINE
fw_ver = gd32vw55x_firmware_version_get();
printf("\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n\n");
printf("\r\n=== Welcome to use the LC-GD32VW553-HMQ6 development board ====\r\n\n");
printf("\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n");
/* print firmware version */
printf("\r\nGD32VW55X series firmware version: V%d.%d.%d", (uint8_t)(fw_ver >> 24), (uint8_t)(fw_ver >> 16), (uint8_t)(fw_ver >> 8));
#endif /* __FIRMWARE_VERSION_DEFINE */

/* print out the clock frequency of system, AHB, APB1 and APB2 */
printf("\r\nCK_SYS is %d\r\n", rcu_clock_freq_get(CK_SYS));
printf("\r\nCK_AHB is %d\r\n", rcu_clock_freq_get(CK_AHB));
printf("\r\nCK_APB1 is %d\r\n",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1));
printf("\r\nCK_APB2 is %d\r\n",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2));

uint8_t i = 0;

SG90_Init();
printf("\r\nSG90 Init Success\r\n");

/* 先让舵机转到最大角度位置,等待1000ms */
Set_SG90_Servo_Angle(180);
delay_1ms(1000);
/* 再让舵机转到最小角度位置,等待1000ms */
Set_SG90_Servo_Angle(0);
delay_1ms(1000);
printf("\r\nSG90 Set Angle Success\r\n");

while(1)
{
Set_SG90_Servo_Angle(i);
i=i+30;
if( i >= 180 )
{
i = 0;
}
delay_1ms(500);
}
}

#include "bsp_sg90.h"

uint8_t Servo_Angle = 0; //舵机角度

/******************************************************************
配置占空比 范围 0 ~ (per-1)
t = 0.5ms-------------------舵机会转动 0 °
t = 1.0ms-------------------舵机会转动 45°
t = 1.5ms-------------------舵机会转动 90°
t = 2.0ms-------------------舵机会转动 135°
t = 2.5ms-------------------舵机会转动180°
******************************************************************/
/******************************************************************
* 函 数 名 称:Set_SG90_Servo_Angle
* 函 数 说 明:设置角度
* 函 数 形 参:angle=要设置的角度,范围0-180
* 函 数 返 回:无
******************************************************************/
void Set_SG90_Servo_Angle(uint32_t angle)
{
if(angle > 180)
{
angle = 180; // 限制角度在0到180度之间
}

Servo_Angle = angle;

// 计算PWM占空比
// 0.5ms对应的计数 ~= 500
// 2.5ms对应的计数 ~= 2500
float min_count = 500.0f;
float max_count = 2500.0f;
float range = max_count - min_count;
float ServoAngle = min_count + (((float)angle / 180.0f) * range);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BSP_PWM_TIMER, BSP_PWM_TIMER_CH, (uint32_t)ServoAngle);
}

/******************************************************************
* 函 数 名 称:读取当前角度
* 函 数 说 明:Get_SG90_Servo_Angle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当前角度
* 备 注:使用前必须确保之前使用过
Set_SG90_Servo_Angle
函数设置过角度
******************************************************************/
uint8_t Get_SG90_Servo_Angle(void)
{
return Servo_Angle;
}

/******************************************************************
* 函 数 名 称:SG90_Init
* 函 数 说 明:SG90舵机初始化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无
******************************************************************/
void SG90_Init(void)
{
/* 使能相关时钟 */
Module_RCU_Enable();

gpio_mode_set(BSP_PWM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BSP_PWM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BSP_PWM_PORT,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5MHZ,BSP_PWM_PIN);
/* 配置IO为定时器的通道 */
gpio_af_set(BSP_PWM_PORT, BSP_PWM_AF, BSP_PWM_PIN);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定义定时器结构体

/* 开启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BSP_PWM_TIMER_RCU); // 开启定时器时钟
/* CK_TIMERx = 2 x CK_APB1 = 2x80M = 160MHZ */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2); // 配置定时器时钟
timer_deinit(BSP_PWM_TIMER); // 复位定时器

/* 配置定时器参数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60-1; // 时钟预分频值 PSC_CLK= 160MHZ / 160 = 1MHZ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 边缘对齐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向上计数
timer_initpara.period = 20000 -1; // 周期 T = 20000 T-time = 20ms f = 50HZ
/* 在输入捕获的时候使用 数字滤波器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 */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分频因子
/* 只有高级定时器才有。配置为x,就重复x+1次进入中断 */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 重复计数器 0-255
timer_init(BSP_PWM_TIMER,&timer_initpara); // 初始化定时器

/* 使能定时器 */
timer_enable(BSP_PWM_TIMER);

/* 定义定时器输出参数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为高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 使能输出

/* 配置定时器输出功能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BSP_PWM_TIMER, BSP_PWM_TIMER_CH, &timer_ocintpara);

/* 配置定时器通道输出脉冲值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BSP_PWM_TIMER,BSP_PWM_TIMER_CH, 0);

/* 配置定时器通道输出比较模式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BSP_PWM_TIMER,BSP_PWM_TIMER_CH,TIMER_OC_MODE_PWM0);

/* 配置定时器通道输出影子寄存器 */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BSP_PWM_TIMER,BSP_PWM_TIMER_CH,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使能自动重载影子寄存器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BSP_PWM_TI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