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关于沁恒CH9120的UDP模式通讯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5-09-29):
请问个关于沁恒CH9120的问题,我将CH9120配置成UDP SERVER模式,然后用电脑的UDP测试软件(称之为上位机)创建个链接给CH9120发数据,发数据可以发,但CH9120给上位机发数据,上位机就收不到,如果上位机先给CH9120发数据,CH9120随即立刻给上位机发数据,上位机是可以收到的。这种现象你们FAE遇到过吗?或者说,这是可能有啥原因会导致这样

网友A:
你好,
1.想要实现UDP点对点的单播通信,需要将CH9120的模式设置为UDP_Client,并设置好对应目的IP/端口。通过你的描述,只需这样设置即可使用。
2.如果将CH9120设置为UDP_Server模式,则需要将目的IP设置为255.255.255.255。设置好后,芯片是向外发出广播包,此时一旦有udp设备给芯片发送udp单播数据,芯片收到后会改为和这个设备进行单播通信,不再进行广播通信。

网友B:
这种现象可能与CH9120的UDP响应机制有关

网友C:
沁恒CH9120这颗没有用过,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