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ADC多通道采集和多个AD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9-29):
雅特力AT32F437芯片的ADC模块有3个,ADC0,ADC1,ADC2。我之前使用的STM32F103只有一个ADC,所以我一直都在使用ADC多通道采集,基本就是按序采集。所以,这多个ADC有什么区别呢?
多通道采集与多个ADC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和功能设计上:硬件架构差异。不过,我看框图上面也没有特别的!
多通道采集通常指单个ADC模块通过模拟开关轮流切换输入通道,实现多路信号采集。而多个ADC通常指物理上独立的多组ADC模块,每路可独立配置。 ‌
功能特性差异
多通道采集通过扫描模式依次完成多路信号转换,需通过程序控制通道切换顺序,适用于需要多通道但通道数量有限的场景。
多个ADC则可同时进行独立转换,互不干扰,适合需要高精度或高效率的场景。AT32F437居然还有主从ADC模块,还分普通与抢占式通道!(这块没有弄明白呢!)
适用场景差异
若系统仅需采集少量通道(如4-8个),多通道采集更优;若需高精度或并行处理多组信号(如工业自动化中的温度、湿度、压力等多参数监测),多个ADC更合适。

网友A:
增加了并行处理,新增了优先级。后者应该在外部触发采样上面有更优秀的性能吧!
水平有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