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控制台显示无法为某些寄存器赋值

楼主(2025-09-29):
我在STM32F407上进行了测试程序,创建了一个名为“apStateGetAdcShutdown”的函数。只要存在该函数,就无法进行调试。

控制台显示无法为某些寄存器赋值。

网友A:
SD 卡 → MCU 代码更新,可以用 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的方式来做。

网友B:
函数名冲突?

网友C:
可能函数访问了受保护的寄存器

楼主:
不是啊,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函数访问了受保护的寄存器

感谢,我查一下

网友D:
避免直接操作寄存器,改用 HAL/LL 库函数

网友E:
如果函数被内联优化或编译器错误处理,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正确跟踪。

网友F:
ADC配置冲突?在函数中临时禁用 ADC 时钟,避免冲突

网友G:
重置 ST-Link

网友H:
重命名函数,避免与 HAL/LL 库冲突。

网友I:
降低优化级别

网友J:
检查调试器配置,重置 ST-Link 或切换调试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