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出现错误且无法修复

楼主(2025-09-30):
程序编译后后出现此错误。

c:\st\stm32cubeide_1.9.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10.3-2021.10.win32_1.0.0.202111181127\tools\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lspf

网友A:
你这个报错看着像是链接库没找到,检查一下工程里的库文件路径有没有配置好。

网友B:
-lspf 这个库你是不是没添加进来?CubeIDE 有时候不会自动生成。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手动在 Project Properties 里把库路径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D:
也可能是你代码里没用到这个库,结果工程配置多写了一个链接项,可以试着删掉试试。

网友E:
你用的 CubeIDE 版本比较老了,1.9.0,有时候升级一下就能解决这种莫名的报错。

网友F:
检查下 Toolchain 里 linker settings,是不是多余的 -lspf 被加上了。

网友G:
我试过直接把生成的 makefile 打开,把 -lspf 去掉就能编译过去。

网友H:
这个错误不是芯片问题,是工具链配置问题,别担心。

网友I:
如果你确实要用 spf 库,得自己把库文件放到工程目录里才行。

网友J:
建议你先确认工程里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库,再决定是补库还是删链接参数。

网友K:
可能缺少库文件

网友L:
可能工具链配置有问题

网友M:
可能用的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版本不完整或安装损坏。

网友N:
项目链接器脚本或库路径配置可能错误。

网友O:
看看是否是CubeIDE 配置错误。

网友P:
看看安装的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是否完整

网友Q:
重新安装工具链或 STM32CubeIDE。

网友R:
不要启用不必要的库。

网友S:
如果项目使用自定义 Makefile 或 .ld 脚本,检查是否有硬编码的 -lspf 参数,并删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