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中断优先级如何配置

楼主(2025-09-30):
STM32F0的资料中,在RM0091文档中的表36里,第二列显示了从7到38的优先级数值。这些值代表什么?如何在CubeIDE中设置它们?STM32F0这个系列的MCU只有4个优先级级别(2位)。在CubeIDE中只能设置0、1、2、3这些值。第二个问题:如果我将所有优先级都设置为0,中断将按照什么顺序被处理?先中断先执行,后来的中段不能打断?

网友A:
根据任务需求分组并分配优先级,避免全0级设置。

网友A:
中断按向量表顺序执行,无抢占,全0级优先级可能导致实时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