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Windows重新安装STM32CubeIDE 失败

楼主(2025-09-30):
之前因软件崩溃导致代码被清空!卸载后重新安装,但编译无法完成。原因是IDE的搜索路径中缺少make可执行文件。该文件实际是存在于应用程序目录内,但系统未配置对应路径。将make.exe复制到IDE已知路径的临时方案未能解决问题,出现了不同错误。

卸载后已删除/ST目录,但make功能仍无法恢复。

错误信息如下:

08:31:17 **** Clean-only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CAN_Input ****
make clean
Cannot run program "make": Launching failed

Error: Program "make" not found in PATH
PATH=[C:/ST/STM32CubeIDE/STM32CubeIDE/jre/bin/server;C:/ST/STM32CubeIDE_1.0.0/STM32CubeIDE/jre/bin;C:/ST/STM32CubeIDE/STM32CubeIDE/jre/lib/amd64;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Oracle\Java\javapath;C:\Program Files (x86)\NTP\bin;C:\Program Files (x86)\Skype\Phone\;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PhysX\Common;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Users\willc\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pps;;C:\ST\STM32CubeIDE\STM32CubeIDE;]

08:31:18 Build Failed. 1 errors, 0 warnings. (took 188ms)
ST目录中的make.exe实际位于 C:\ST\STM32CubeIDE\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make.win32_1.0.0.201904231117\tools\bin\

网友A:
确认 make.exe 的实际路径,检查该路径下是否存在 make.exe

网友B:
STM32CubeIDE 可能未正确指向内置的make工具。

网友C:
重新安装或修复工具链

网友D:
临时禁用防病毒软件后重试。

网友E:
将make.exe的路径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