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挂载 / SD 卡 / SPI / (freertos+fatfs) 的问题

楼主(2025-09-30):
我使用stm32F767ZIT6时,SD 卡未检测到。我通过一个适配器使用 FREERTOS、SPI 和 fatfs 在 SD 卡上读写数据。
调试器在使用选项 0 调用 f_mount 时返回 FR_OK,但使用选项 1 时不起作用。
问题是,即使我从适配器上取下 SD 卡,f_mount 仍然返回相同的结果(FR_OK),并且之后的函数也不起作用,例如:f_open 总是返回 FR_NOT_READY。
不知道这是硬件问题还是驱动程序的问题!或者是时钟问题。

网友A:
那要先检查电路设计的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