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5可以做为NFC读卡器使用吗

楼主(2025-09-29):
如题
查看了一个CH585的NFC支持的标准,说得都是技术标准,感觉有点超纲。于是,直接问了!
我想DIY一个NFC的读卡器,使用CH585M的开发板可以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网上搜一下CH585读写教程很多的

网友B:
CH585本身不支持直接作为NFC读卡器使用。
其内置的蓝牙和2.4GHz射频无法处理NFC的13.56MHz信号。实现该功能必须外接专用的NFC读卡器芯片(如PN5180),通过SPI或I2C与CH585通信。

网友C:
一般都是可以的,网络找些参考设计就能完成的

网友D:
CH585 不支持直接作为 NFC 读卡器使用。
其内置的射频模块为 2.4GHz 蓝牙射频,而 NFC 采用 13.56MHz 频段,二者物理层不兼容。若需实现 NFC 读卡功能,必须外接专用的 NFC 读卡芯片(如 PN7120 等),通过 SPI 或 I2C 与 CH585 进行通信。

网友E:
CH585是支持读卡功能,读卡可参考EVT NFCA目录下的读卡器例程,例程描述如下:
  |      |      |      |-- NFCA
  |      |      |      |      |-- NFCA_LIB:NFCA代码库文件和ISO14443-3A协议文件
  |      |      |      |      |-- PCD:
  |      |      |      |      |      |-- PCD_COMMON:NFC-A PCD读卡器通用代码文件
  |      |      |      |      |      |-- MifareClassic:PCD读卡器对MifareClassic卡片操作示例工程
  |      |      |      |      |-- PCD_SOFT:
  |      |      |      |      |      |-- PCD_SOFT_COMMON:NFC-A PCD软件解码读卡器通用代码文件
  |      |      |      |      |      |-- SoftPCDMifareClassic:PCD软件解码读卡器对MifareClassic卡片操作示例工程
  |      |      |      |      |-- PICC:
  |      |      |      |      |      |-- PICC_COMMON:NFC 模式卡模式通用代码文件
  |      |      |      |      |      |-- PICC_M1:NFC卡模式模拟M1卡示例工程
  |      |      |      |      |      |-- PICC_T2T:NFC卡模式模拟NFC Forum Type2卡示例工程
  |      |      |      |      |-- CH585 NFC读卡器应用指南.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585是支持读卡功能,读卡可参考EVT NFCA目录下的读卡器例程,例程描述如下:
  |      |      |      |-- ...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F(2025-11-20):
CH585 本身无 NFC 硬件模块,需外接 NFC 读卡器芯片(如 PN532),通过 SPI/I2C/UART 通信,实现 NFC 读卡功能,需自行驱动和协议处理。

网友G:
是的,CH585M具备NFC功能,可以用来实现NFC读卡器

网友H:
是的,CH585M具备NFC功能,你可以用它来DIY一个NFC读卡器

网友I:
原厂技术支持写的很详细,点赞。

网友J:
CH585(部分型号除外)可以作为 NFC 读卡器使用

网友K:
CH585M可以用于NFC的读写器来使用

网友L:
是的,CH585M具备NFC功能,可以作为NFC读卡器使用

网友M:
如果你的应用场景是 中低速率、近距离、非极端复杂的 NFC 读卡器(例如门禁卡片、简易刷卡、智能设备感应等)的话,CH585 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并且其集成了 NFC + USB + BLE 等功能,对于多功能设备是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