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 ADC信号采集数据波动

楼主(2025-09-30):
请问,我用HC32L130的ADC做直流信号采集时,为什么测得的数据波动很大.例如我用2.5V参考电压,ADC12位才100mv的直流电压,测得ADC数值范围在155 - 175.这个波动范围正常吗,还是我配置有问题.ADC时钟频率12MHz,采样速率2KHz.采用定时器触发ADC采样.下面是我的初始化配置,请大家帮忙看看.
                ///< ADC 初始化配置
                stcAdcCfg.enAdcMode         = AdcScanMode;              ///<采样模式-扫描
                stcAdcCfg.enAdcClkDiv       = AdcMskClkDiv4;            ///<采样分频-4
                stcAdcCfg.enAdcSampCycleSel = AdcMskSampCycle8Clk;      ///<采样周期数-8
                stcAdcCfg.enAdcRefVolSel    = AdcMskRefVolSelExtern1;   ///<参考电压选择-外部2.5V
                stcAdcCfg.enAdcOpBuf        = AdcMskBufDisable;         ///<OP BUF配置-关
                stcAdcCfg.enInRef           = AdcMskInRefDisable;       ///<内部参考电压使能-关
                stcAdcCfg.enAdcAlign        = AdcAlignRight;            ///<转换结果对齐方式-右

网友A:
stcAdcCfg.enAdcOpBuf        = AdcMskBufEnable;         ///<OP BUF配置-开

试试把这个打开

网友B:
按照你提供的参数来计算的话,100mv电压输入对应的ADC采样值应该是:
0.1*4096/2.5 = 163.84左右;
你采集到的波动应该在合理范围内;
另外,可以增加滤波算法,比如采集20次后进行排序,去掉最大最小值,剩余数据求平均来得到最终的ADC采样值,然后换算成实际电压值。

网友C:
你这是仅采样一路信号吗?

采样信号前得先采样一个对地短路的输入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仅采样一路信号吗?

采样信号前得先采样一个对地短路的输入通道。 ...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吗?我在数据手册上没有看到类似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AdcCfg.enAdcOpBuf        = AdcMskBufEnable;         ///

你好,我试了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提供的参数来计算的话,100mv电压输入对应的ADC采样值应该是:
0.1*4096/2.5 = 163.84左右;
你采集 ...

感谢你的建议,我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我试一下看看效果.

平均次数越多,也就是样本数越多,最终平均数据会越平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吗?我在数据手册上没有看到类似的说明

手册不会写自己缺陷的。

网友D:
ADC对电源质量非常敏感,如果供电电压存在纹波或噪声,会直接影响采样结果的稳定性

网友E(2025-11-09):
HC32L130 ADC 信号采集数据波动是实际应用中常见问题,其成因涉及硬件设计、软件配置、外部环境等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