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楼主(2025-09-30):
GD32E231内部时钟温漂是多少啊,手册写的模棱两可

网友A:
±100~200 ppm/°C吧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严格,优先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B:
写得很清楚啊!
写出漂移范围
怎么两可了?

网友C:
如何理解这个百分比范围:
-0.525%: 这是负向最大偏差,在某个极端温度下,实际的时钟频率可能最低达到标称频率的 (1 - 0.525%) = 99.475%;
对于8MHz的IRC,最慢可能为:8MHz * (1 - 0.00525) = 8MHz * 0.99475 = 7.958 MHz。
+0.275%:这是正向最大偏差,在另一个极端温度下,实际的时钟频率可能最高达到标称频率的 (1 + 0.275%) = 100.275%;
对于8MHz的IRC,最快可能为:8MHz * (1 + 0.00275) = 8MHz * 1.00275 = 8.022 MHz。

网友D:
手册是标的误差范围,不是按温漂指标来表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得很清楚啊!
写出漂移范围
怎么两可了?

手册是全温度典型值,全温度的最大温漂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