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LAN9253的SPI接口是不是很难用?

楼主(2025-09-30):
与STM32H743的硬件SPI连接,程序,硬件连接甚至通信时的波形都反复检查了确认无误,后来在SCK脚加了10K下拉电阻,勉强可以通信,但都不稳定,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另一块板就是加了10K下拉都还不行。用了很多别的SPI芯片或设备,不管怎么飞线连接、折腾SPI都能正常通信,LAN9253对SPI接口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还是有什么十分讲究的注意事项?就目前常规的接法感觉SPI非常难用

网友A:
看下datasheet 中SPI时序,SPI都是标准的

网友B:
LAN9253 的 SPI 接口不算难用,需严格遵循时序,配置寄存器时注意命令格式与地址对齐,熟悉手册后能稳定通信,适合有 SPI 经验者使用。

网友C:
LAN9253 的 SPI 接口使用难度适中,需注意时序细节。其 SPI 通信需严格遵循特定帧格式,包括命令字、地址和数据字段,且对时钟相位 / 极性配置敏感。初期可能因配置不当导致通信失败,但熟悉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图和初始化流程后,配合正确的驱动程序,可稳定使用,并非难以驾驭。

网友B:
LAN9253 的 SPI 接口并非难以使用,但其时序和配置需严格遵循手册。需注意 SPI 模式(默认 CPHA=0、CPOL=0)、时钟频率(最高 20MHz),确保片选信号正确。通信前需初始化 SPI 控制器,通过特定命令帧访问寄存器。驱动层面 Linux 有成熟支持,只要硬件接线无误、时序匹配,开发难度可控,适合熟悉 SPI 协议的开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