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哪个版本的jlink驱动支持HPM7系列?

楼主(2025-09-30):
问下大家,重装系统了,原来的jlink驱动没了,新装了7.54d版本的,提示不认芯片,是这个驱动太老了么?
用的jlinkv11

网友A:
我建议去官方网站查看一下HPM7系列的兼容性列表,可能会有推荐的驱动版本。

网友B:
你可以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通常新版本的驱动会支持更多的芯片型号。

网友C:
V7.96及以上版本的J-Link驱动软件开始正式支持HPMicro HPM7系列芯片。建议使用官网发布的最新版本以获得最佳支持

网友D:
不识别就下载最新的驱动,不过现在貌似识别是不是盗版的了,要注意了。

网友E:
不低于7.96最好,  我个人用的7.98的驱动+jlink V11,稳得一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通常新版本的驱动会支持更多的芯片型号。
...

jlink都能搞RISV内核的单片机了?

网友B:
HPM7系列是较新的芯片,可能需要更新的驱动支持

网友G(2025-11-07):
引用 网友F:
jlink都能搞RISV内核的单片机了?

对我  我也想问jlink都支持risv内核了??

网友H:
可以尝试升级到J-Link驱动的最新版本,通常官网会提供下载链接

网友I:
优先选择 V7.80 及以上稳定版本:该版本及后续的 V7.96 等版本,不仅完善了对各类新兴嵌入式架构的兼容性,还适配了主流 RISC - V 芯片的调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