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只有在设置了调试断点时,RTC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5-09-30):
我使用的是STM32L071K8芯片、Cube IDE和Segger JLink。无论使用LSE还是LSI,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只有在设置了调试断点时,RTC才能正常工作。

查阅ST提供的官方例程中有关RTC的使用案例,对比自己的代码实现有何不同之处

网友A:
STM32L系列注重超低功耗设计,某些情况下,为了进一步降低能耗,可能会关闭或禁用部分外设功能,包括RTC

网友B:
在调试模式下,由于调试器的介入改变了系统的运行状态,使得RTC能够暂时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C:
在使用电池供电的场景下,随着电池电量的下降,电压逐渐降低,可能会达到RTC工作的临界点以下。此时,在正常运行时RTC会失效,但在调试过程中,因调试工具提供的额外电源支持或其他因素,使电压暂时稳定在一个可接受范围内,从而让RTC得以工作

网友D:
有可能在生成初始化代码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导致RTC所使用的时钟信号路径不正确或者被意外切断

网友E:
在启动RTC之前,可能需要一定的延迟来等待相关电路稳定

网友F:
对于使用LSE的情况,检查外部晶振及其周边电路是否存在虚焊、短路等问题

网友G:
确保在所有预期的工作模式下,RTC都被允许继续运行。查看数据手册中关于不同低功耗模式下各外设的状态说明,并根据实际需求调整电源管理策略

网友H:
CubeMX自动生成的驱动程序可能不够完善,尤其是在处理一些边缘情况或特殊需求时

网友I:
按照正确的顺序初始化各个外设,特别是那些可能与RTC有交互作用的部分

网友J:
在关键步骤添加日志输出语句,记录程序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和状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