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CYW20829 是否可以同时复用SWD和UART

楼主(2025-09-30):
Hello sensor的代码里面,把SWD口配置为UART,无论是通过SDK, programmer,还是指令都可以正常烧录。下面是使用指令发送擦除命令的操作。
设备识别是通过RST引脚重启设备,然后在SWD上发送固定的sequence识别的。

网友A:
很实用的复用模式

网友B:
RST引脚重启设备,然后在SWD上发送固定的sequence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