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CYW20829 SWDpin连接烧录调试器相关pin脚电位问题

楼主(2025-09-30):
现象为:采用Miniprog 和 Jlink对于板子进行编程调试,只要Miniprog或者Jlink一旦连接上板子 Connect之后,会发现GPIO脚P1.0的电平会拉低

原因:在连接programmer,进入test mode的时候,运行rom code才会出现电平自动拉高和拉低的现象,引脚配置如下:
TCLK-pull down
TMS-pull up
TDI-pull up
TRST-pull up
TDO-pull down

网友A:
很不错的解决问题方法策略

网友B:
烧录调试器相关pin脚电位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