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X™ MCU] 关于TLE9855的C_CPS相关问题

楼主(2025-09-30):
TLE9855的参考设计中,CP1H/CP1L 连接了C_CPS1,CP2H和CP2L连接了C_CPS2,想要了解一下,推荐电路中的这两颗电容,假如其中一颗开路或者短路,会有相应的故障现象:

TLE9855的charge pump是和TLE987x类似的,可以参考这个文件:
https://www.infineon.com/assets/row/public/documents/10/42/infineon-z8f80032532-hw-design-guideline-applicationnotes-en.pdf
如果某个电容短路,那么就会出现直通,可能损耗芯片;如果某个电容开路,那么VCP降无法正常升压。

网友A(2025-10-30):
短路肯定是不行的开路影响还小一点

网友B:
TLE9855的charge pump是和TLE987x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