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定时器捕获信号时出现偶尔跳变,怀疑配置细节未完全到位导致

楼主(2025-10-01):
捕获外部脉冲信号时,有时候结果忽快忽慢,短时间内频率跳变明显。已经检查了时钟和分频,但现象仍偶发,好像定时器在“走神”,难以定位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头疼,排查需要一步步确认硬件和软件两方面。

楼主: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发现是中断优先级没设置好,低优先级容易被别的任务打断。

网友B:
DMA方式搬数据可能更稳定,减少CPU干扰。

网友C:
信号源真的完全稳定吗?我之前忽略了干扰引起的跳变。

网友D:
捕获边沿设置有时会影响结果,建议仔细核对上升/下降沿配置。

网友E:
时钟树如果配置过激,也会造成定时器异常抖动。

网友F:
PCB走线和干扰也是潜在因素,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信号质量。

网友G:
定时器的溢出值和计数模式确认过吗?错误配置可能导致偶发跳变。

网友H:
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代码里处理函数耗时过长,造成捕获数据丢失。

网友I:
建议做长时间测试并记录异常时刻,对比其他外设干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