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下芯片电流偏高,和手册数据完全不匹配,令人困惑

楼主(2025-10-01):
尝试Stop和Standby模式,关闭所有外设后电流仍比官方值高,好像芯片偷偷在“消耗电流”。测量工具准确,板上外围也没大功耗设备,但现象仍旧存在。

网友A:
L系列芯片低功耗敏感,排查细节真的要耐心,别漏掉任何小点。

网友B:
检查调试口是否关闭,我之前忘了关调试接口,电流就偏高。

楼主:
RTC或者LSE晶振开着会多耗电,确认下是否全部关闭。

网友C:
外设时钟真的全部停掉了吗?有些低功耗外设仍在工作。

网友D:
我曾经测量过板子,外围电路也可能消耗电流,尤其是指示灯或电阻。

网友E:
电流测量工具精度会影响结果,建议交叉验证。

网友F:
官方例程做对比通常能确认是否芯片异常。

网友G:
Flash电源模式设置不正确,也会造成额外耗电。

网友H:
Stop模式和Standby模式差别很大,确认是否使用正确。

网友I:
内部DC-DC转换器开关频率也可能导致电流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