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连续大数据传输时经常丢字节,不知道是缓冲还是中断配置问题

楼主(2025-10-01):
短数据包发送没问题,长包发送时偶尔掉字节。尝试调整波特率和中断优先级,但问题仍然存在,好像串口在“偷懒”,无法稳定传输大量数据。

网友A:
工具端也可能影响稳定性,不一定完全是芯片或代码问题。

网友B:
中断处理函数如果占用太久,会导致丢包,我之前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使用DMA搬运数据通常能大幅减少丢包问题,尤其是长数据传输。

楼主:
波特率过高时,如果板子或线缆不够好,也容易丢包。

网友D:
是否启用了硬件流控?没启用的话容易在大数据下丢字节。

网友E:
环形缓冲区设计有助于稳定连续传输。

网友F:
ISR里不要做耗时操作,否则容易被中断抢占。

网友G:
我曾经改过时钟源才让串口稳定,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H:
TX/RX缓存大小也会影响长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I:
压力测试时观察丢包率很关键,平时短包可能不会显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