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系统负载不大,但芯片表面温度明显升高,怀疑供电环节异常导致

楼主(2025-10-01):
系统运行轻量任务时,芯片烫手明显。测了电压、电流都正常,但温度仍高,好像芯片在“偷偷发热”,怀疑是电源电路或内部DC-DC引起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涉及硬件和软件,排查时最好逐步确认。

网友B:
H7系列本身功耗较高,你的温度升高在轻负载下也不算异常。

网友C:
电源电压稳定性和纹波值得检查,我遇到过电压波动导致芯片发热。

网友D:
电感和电源芯片自身也会发热,可以摸一下确认。

楼主:
空跑循环测试一下,如果温度仍高,可以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E:
时钟配置如果太激进,DC-DC频率过高,也会增加热量。

网友F:
板子散热设计也要考虑,铜箔面积和散热片都会影响温升。

网友G:
官方DC-DC配置和实际应用可能不完全一致,仔细核对。

网友H:
我遇到过供电滤波不足导致温度异常,添加小电容缓解不少。

网友I:
测量温度位置是否准确,也会影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