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系统偶发重启现象难以复现,长时间运行后问题更频繁,非常头疼

楼主(2025-10-01):
系统运行几小时才偶尔复位一次,看起来没规律。检查了看门狗配置和电源,但问题仍存在,好像芯片在“偷偷复位”,定位异常困难。

网友A:
这种问题耐心排查,建议记录复现条件和时间,方便分析。

网友B:
会不会是看门狗自己触发复位?建议检查复位标志寄存器。

网友C:
内存泄漏也可能导致长时间运行后挂掉,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D:
电源瞬间掉电或干扰可能触发复位,测一下电源波形。

网友E:
外设时钟不稳定也可能引起系统复位,尤其是高速外设。

楼主:
建议打印复位前日志,对比异常时间和外设活动。

网友F:
栈溢出或任务优先级冲突也可能导致挂掉。

网友G:
硬件复位电路是否稳定也要确认。

网友H:
单线程测试可能有助于排查多任务导致的问题。

网友I:
我以前遇到过RTOS任务冲突造成偶发重启,改了优先级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