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偶尔枚举失败,连接不稳定,怀疑时序或者硬件布线问题

楼主(2025-10-01):
绝大多数时间电脑识别不到设备,偶尔连接成功。已经换过线、检查过驱动,但现象依旧,好像USB在“犹豫要不要上线”。

网友A:
我自己也头疼过这个问题,慢慢调整硬件和驱动通常能改善。

网友B:
USB布线很敏感,线长和走线方式会影响稳定性,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C:
驱动版本是否最新?不同电脑可能表现不同。

网友D:
枚举过程抓log或使用USB分析仪能帮助定位问题。

网友E:
USB线质量不佳会导致偶尔识别失败,换线测试。

网友F:
官方库有时也会有BUG,确认固件版本。

楼主:
尝试降低传输速率,看是否改善稳定性。

网友G:
检查电脑端报错信息,有时能提供线索。

网友H:
USB HUB使用会增加干扰,直接连电脑主机测试。

网友I:
DP/DM电阻匹配是否正确,影响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