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RTC每天累计偏差明显,长时间运行后误差无法接受,需要精度优化

楼主(2025-10-01):
测试几天后发现偏差累积每天几十秒。已经校准过RTC寄存器,但温度和负载下误差依旧,好像芯片在“偷懒不走准时”,影响系统时间可靠性。

网友A:
每天几十秒偏差确实大,长期项目最好加外部校准。

网友B:
检查LSE晶振精度和负载电容值,我之前就是这个问题导致偏差。

网友C:
RTC补偿功能是否开启?可以减小日累计误差。

网友D:
外部高精度晶振效果通常比内部振荡稳定很多。

网友E:
程序里周期性调整或同步时间也有助于减小误差。

网友F:
高低温环境会影响晶振,环境因素不要忽略。

网友G:
栈使用或中断占用可能轻微影响RTC计数。

楼主:
校准寄存器调节是必须的,官方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H:
GPS或NTP同步是保证长期精度的一种手段。

网友I:
PCB走线和电源稳定性也会对RTC有微小影响。